[維修實例] GA-8SG800 維修

楼主(2011-03-06):
感謝 凱文 網友熱情的 提供 ~..粉多的 版子
有些粉硬 ~慢慢搞 看看 ~
先減些軟的 ~
有張 寫著 BIOS NG........

BIOS NG
反覆C1... 換過記憶體 ~電池放電 ~無效~
...觀察 ~有沒有 空焊 ~帶燈測試也是正常 ~
偶爾 跳~41..
官往下載
把BIOS 烤下 ~ 準備 燒吧 ~
G840 還不錯用 ~
只要幾秒 ~容量小 ~很快就燒好 ~
跑~25~~~~真的 是 BIOS NG

网友:
所以BIOS NG也會擋C1?

网友:
會!
遇過GA-8IPE775-G 也是卡C1,重燒BIOS即OK!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BIOSNG....還幫你寫好了耶~~~
直接重燒....都不用檢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這塊是在windows下刷BIOS掛掉的.後來用軟碟要刷回卻不給刷.所以就當廢版了.沒刷之前功能都很正常.

网友:
很不錯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雖然知道壞在BIOS,可是沒燒錄器就是無法自己修

网友:
感謝 凱文 網友熱情的 提供 ~..粉多的 版子
有些粉硬 ~慢慢搞 看看 ~
先減些軟的 ~
有張 寫著 BIOS NG..... ...
引用 网友B:

請問C大您用的燒錄器上的轉換配接器是在哪買的?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那 我買燒錄機 ~順道跟賣家買的 ~電子材料行也有~我有看過 ~在高雄 `大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學習到了....當DRAM供電、時脈等訊號都正常時,且北橋OK
沒問題的話可以嘗試重寫BIOS?

网友:
感謝c大經驗分享n_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