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電源供應器 350BKV 維修

楼主(2011-03-06):
發現 爆了3顆 ~ 還有斯斯聲 很大聲..
7盟的 這支粉容易黑
挖咧~還有空焊

玩修~..
爆電容 ~最喜歡 ~CC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如果不是暴電容,就換成我的頭在痛了!

网友:
請問可愛大
斯斯聲 很大聲...是因為爆電容嗎?

网友:
RE: 七盟 350BKV 維修

回复 网友A:
斯斯聲是容質降到10uF以下的電容所產生的電流音。

网友:
回復  rex560810
斯斯聲是容質降到10uF以下的電容所產生的電流音。
引用 网友B:

七盟這一型號換上日系LowESR電容也會有斯斯聲或吱吱聲,更改494IC的頻率也無效,不曉得是什麼問題?

网友:
七盟此型號空間狹宰很不好更換零件,自己也修過一個此型號,零件更換為C10,R21,R31七盟通病電容電阻,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那顆電阻燒斷了沒?

网友:
恭喜完修.....那顆電阻燒斷了沒?
引用 网友C:

通常的情況是還是可以用的.. 很神吧..

网友:
恭喜完修.....那顆電阻燒斷了沒?
引用 网友C:

七盟的BKV,BLV系列,那支電阻都一定會這樣,不過都只燒表皮而已,很少見過燒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只是一度灼傷囉...知道了感謝你

网友:
回復  chiaomuchin

所以只是一度灼傷囉...知道了感謝你
引用 网友C:

改用1/2w的還是一樣會發燒~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如果不是暴電容,就換成我的頭在痛了!
引用 网友E:

七盟的POWER大多數都是壞在電容,因為輸出端的電容都跟假負載電阻愛在一起n_092| ,一個愛發燒、一個怕發燒,這樣不爆都很難...

電容都被燙破皮了...

网友(2011-04-07):
看這邊教學,自己也來動動手。

网友(2011-06-10):
回复 网友F:

大大,可以麻煩您看一下 R11 的阻值是多少嗎?我的型號是 301HR ,麻煩您了。

网友:
借用 前輩的發文 ST-350BKV ST-300BKV國慶煙火 ...
http://bbs.pigoo.com/thread-16440-1-1.html
第8 張圖
R11 / R12 都是 紅紅金  2.2   OHM 1/2W
看起來似乎是 MOS  S端 對地電流取樣電阻

网友:
很豐富的討論!!下次就會修了!!

网友(2011-08-22):
若換等級高點的電容,還會再壞ㄇ??

网友G(2011-10-21):
最近翻東西,剛好翻到這顆PSU
打開一看爆了兩顆電容
在想要來全部換成Nippon-Kzg系列的電容
在想r21那顆電阻要不要一起換(開版的 換成1/2w的還燒成那樣..)

网友:
七盟老是爆電容,不過也只是一般文書機,有時候要買故障電源還是選它,電容換一換還是可用

网友(2012-03-02):
最近在自己七盟的POWER
看了大大的分享真的是受益良多

网友:
請問第三張圖是測什麼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翻東西,剛好翻到這顆PSU
打開一看爆了兩顆電容
在想要來全部換成Nippon-Kzg系列的電容

順手換一換比較好,我修過兩顆七盟,(250W+300W)那顆電阻都燒得面目全非

网友(2012-04-01):
xd
皮都燒破了
還是沒開路

网友:
即使修好.這情形還是會再發生是嗎?

网友:
比較好奇空焊的地方在那?

网友:
讚..受益良多...

网友H(2012-05-01):
早上剛修一顆2007年購買的BKV
2008年換過電容,使用者是用在掛網的BT機
今天抱回來整理

之前替換的 1W 大隻電阻,一樣會黑
換過的TEPO 2200uf/16V又炸一顆,再更換NCC KZE電容
風扇溫控電路炸一顆,規格被固定膠蓋住,自行更換Sanyo 470uf/16V
長最高的4700uf/6.3V沒爆,但還是把它換成NCC KZE 3300uf/6.3V
其他2008年更換過的日系電容,看起來都無異狀,還是日系耐用多了,TEPO還要加油!

這顆風扇真的很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早上剛修一顆2007年購買的BKV
2008年換過電容,使用者是用在掛網的BT機
今天抱回來整理

請教keven0324大大

因小弟也有兩顆同樣的PSU,所以特別有興趣
文中提到長最高的4700uf/6.3V沒爆,但還是把它換成NCC KZE 3300uf/6.3V
雖然換了比較好的日系電容,但是容值下降
可以選擇這樣做更換的原因是什麼呢?會有何影響?

還請大大不吝賜教

网友H:
這........
因為我手邊沒有日系 4700uf/6.3v 可以更換
抱歉......做了不良示範
不過這兩顆是供應 5V 用的
新的主機系統應該比較著重於 12V
覺得影響可能不大,就直接上日系 3300uf/6.3v 打算讓他再掛BT 4年不會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
因為我手邊沒有日系 4700uf/6.3v 可以更換
抱歉......做了不良示範

感謝大大 ...手邊恰好有多餘的3300UF 6.3V
找到去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
因為我手邊沒有日系 4700uf/6.3v 可以更換
抱歉......做了不良示範

大大言重了

謝謝大大開釋  手邊也是多了3300uf
打算如法炮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
因為我手邊沒有日系 4700uf/6.3v 可以更換
抱歉......做了不良示範

之前也修過這個Power,因為手邊沒有4700uf/6.3v,所以也是換3300uf/6.3v。

換完後有上機負載量電壓,5v的部份沒有異常。

只是心中有點怕怕的,也不曉得是否會對其它元件有影響,起初看到4700uf時一整個傻眼,
我還以為Power大部份只用到3300uf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請教keven0324大大

因小弟也有兩顆同樣的PSU,所以特別有興趣

如果可能的話 , 我會換成 4700uf /16v 的上去 , 或是 3300uf/16v , 如果空間許可的話 !!

再並一顆 1000uf/16v 上去 !!! 基本 上 5v ,  用 6.3v 是不太保險的 !!!

网友(2012-06-12):
引用 网友J:
如果可能的話 , 我會換成 4700uf /16v 的上去 , 或是 3300uf/16v , 如果空間許可的話 !!

再並一顆 1000u ...

換上更高耐壓的電容可以更耐用
但是裡面空間粉小
可能塞不進去
七盟的POWER裡面都好壅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