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富士鵬X2gen MW22U 22吋白屏維修

楼主(2011-03-06):
富士鵬X2gen MW22U 22吋白屏維修
這台上電白屏

裡面蠻簡潔的

這是它的驅動板.蝦米! 竟然用鼎科5621的公板
這成本未免太低.太好賺了吧!

這是它的電源高壓板

有兩顆電容長高了.換掉

面板用的是奇美面板.看來奇美也紅到對岸去了

屏線接頭有點氧化.

清潔完後.順便用膠帶加強它的固定性

上電熱機4小時.完修

這就是鼎科公板的OSD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也只會換公板而已!

网友:
現在幾乎都是用公版了吧.....
只差別韌體不同....現在價格競爭的那麼激烈..
想要便宜~~降低成本~~~
使用公版是正常的吧...

网友:
這螢幕的構造簡潔程度跟宏通有拼阿n_081|

网友:
請問這種屏線排插母頭(就是T-CON上的插座)有的買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算特殊排插.台灣沒看到有人賣.對岸有.可是運費太貴不符成本.一般都是拆廢板.

网友:
消遙大~~你清理屏線接頭用什麼清潔?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http://postimage.org/image/1jhn49bc4/
其實重要的是記得要貼上膠帶.避免它再次脫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這玩意應該不好找了,上回用是小學三年級....
用2B鉛筆橡皮擦可以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大一點的文具行或書局都找得到.
這玩意橡皮比較硬.好使力.而且後面刷子還可以清理殘渣
2B橡皮擦也可以.不過最近報導可朔劑超標.要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改天我找找看....原來橡皮擦有問題,難怪我同學娘泡了..

网友:
感謝g大的經驗分享n_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