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A鋼網大作戰之快要"狂"起來

楼主(2011-03-06):
以下是筆電拆下來的ATI顯示晶片用吸錫線去除後:

用環保去漬油清潔:

晶片抹上薄薄一層助銲劑
很開心的在鋼網上排滿錫球:

無比的黑暗來了:
每當排好開始用風槍吹時
鋼網中間就會先凸起來
然後當然球就亂跑了
錫都還沒融化哩
是小弟買的鋼網太爛還是?
失敗了N次浪費好多錫球 嗚嗚!!!

网友:
1 鋼網真的不怎麼好 禁不起局部加熱變形換鋼網
2 拿掉剛網 調小風量耐心吹
3 買個預熱台或烤箱 拿掉鋼網再烤

网友:
革命11次~~失敗10次是正常的.....

网友:
加油吧 ~多 吹 你就知道要 如何囉 ~
溫度是 慢慢的 加~~~不可以一次到位~~

网友:
加油吧 ~多 吹 你就知道要 如何囉 ~
溫度是 慢慢的 加~~~不可以一次到位~~
引用 网友A:

    可愛喔......這一帖該移到雷老那一版才對。

网友B:
鋼網是不能加熱的,錫球放好鋼網就要移開,慢慢加熱到溶化,慢慢玩會成功的

网友A:
可愛喔......這一帖該移到雷老那一版才對。
引用 网友C:

好害羞哦~
我要跟雷大講~你都教 壞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逃兵大~您絕對是十八的副版主~~~

oowale大~您那是萬用鋼網,本來就不太好用.....
萬用鋼綱最好不要直接加熱,會跑掉。球排好後拿下會比較好。
要直接加熱最好用同型的鋼綱來加熱才不會跑掉。

网友:
+1 鋼網要移開
鋼網是不能加熱的,錫球放好鋼網就要移開,慢慢加熱到溶化,慢慢玩會成功的
引用 网友B:

网友:
不可直接加熱 +1
那是植球台專用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好的VGA膏  牌好錫球後 可以把萬用剛網取下 熱風槍的問度請調整在215度-230 即可
慢慢的吹 使錫球溶化 黏附在晶片焊接點上  多做幾次 可以拿捏到竅門的XD 祝你成功

网友:
你那鋼網不能直接加熱  太薄了
要直接加熱有專門直接加熱的鋼網!得先拿掉鋼網再加熱了

网友:
就算鋼網太薄也可以直接加熱。
會翹起來是溫度不均或溫差過大。

要多了解溫度的影響。

网友:
均溫是重點,拿不拿起來是其次,拿起來未必會比較好做,因為你風吹下去一樣四處出遊

网友:
植球台的鋼網是不能加熱的,他的面積比較大在加上植球台夾住4邊,你加熱只有中間的部位一定會凸起來的,
以下兩種鋼網才是可以直接加熱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2316476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51517028

楼主:
感謝板上各位大大
小弟失敗了N次
原來不能直接加熱
最後上好錫油上鋼網
慢慢排錫球
移除鋼網加熱後完成
重點來了
又"卡關"
焊回主機板上不好焊
一一"難不成一定要買個預熱台嗎?
單純用熱風槍上吹是不是沒辦法回焊呢?

网友:
單純用熱風槍上吹是不是沒辦法回焊呢?..
大陸那邊 ~聽說有人會 但是是用 類似 工業風槍 大面積~
.....基本上 我覺得 應該 ~只有1成 會成功. 是有鉛的~~

网友:
植球台鋼網也是能加熱 !! 但常用會慢慢變形 ....幾次後要植球前就要看一下 鋼網有沒有某一邊翹翹的 要稍微折一下回來 !!  可以的話 用較平的重物壓  就會平整 .....(若會常用 建議還是買能加熱的會方便些) 只要熱風槍的距離 距離 1 ~ 2 CM 不要集中在同一個點上面太久  是可以的喔 !!   因為有時要把鋼網拿掉 用熱風槍 有時候錫球就跑了  !!

网友:
溫度用低一點試試看,之前我也有因為溫度太高導致鋼網變形了n_165|

网友:
我大概練了一個月多,終於拿到訣竅
預熱台不能少、溫度才拿的好
鋼板選對了,加熱沒煩腦,不過心情也要好
助焊膏、焬球都是主角
想團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