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AMAHA電子琴喇叭無聲音,耳機有聲音...
火..

楼主(2011-03-07):
大家好~小弟第一次發文,若有不對的地方,請指教。
這是我姐的電子琴,現在發生的狀況是喇叭無聲音,但是耳機插上耳機就有聲音,但聲音要轉到最大聲音才會清楚。
以下是我所拍下照片,請大大指教...謝謝.." />
該機的型號

主機外觀
銀包紙盒裡包的是yamaha主機晶片。

近拍

最上面那排的藍色電容都查過容值都算正常
小的藍色電容是35v100uf經電容表測93~96uf
最大的電容35v3500uf
黑色繼電器有動作。
右上的插座是接喇叭。

背面電路板
首先電路板我都重新焊過,但是狀況一樣,我以為重新焊過就好了orz.." />" />
有兩個功放 AN7164腳位的電壓有測出來:(兩個功放電壓都一樣)
腳位  電壓
1| 22.9v
2| 1.19v
3| 0v
4| 1.0v
5| 0v
6| 3.5v
7| 12.2v
8| 21.5v
9| 0v
10| 12.3v
11| 21.5v
12| 24.2v

還有C4570HA腳位電壓
1| 11.77v
2~4| 5.87v
5| 0v ground
6~8| 5.87v
9| 11.77v

右上的兩個ic是7805A及78M12A

這是另一個小電路板正面,看似好象都正常,這個板好象是中繼站一樣所有的線路都接到這裡再出去。
上頭中間的ic M5243P12好象是EQ, 我有查過。未量電壓。
小ic 是LA6517 不知道是什麼用的。未量電壓。
左邊的C4570HA的電壓和上頭的一樣。
這裡的耳機繼電器有動作,看來沒問題。

背面圖
已重焊過。

自己畫的線路跑圖

附上pdf:
C4570HA
AN7164

我有上網找過資料,不過有些東西還是很模糊看不太懂。
小弟在此請教大大,小弟不知道找遍了還是一樣的問題,請大大們幫幫忙…謝謝...
btw..小弟不是本科系的。
ps. 怪了為什麼痞酷的上傳圖片我上傳上去都會不見啊?(根本傳不上去orz?)附件也不能傳=  =

网友:
目前論壇硬碟狀況不穩,暫時無法上傳圖檔

調音量的可變電阻噴噴WD40
狂轉數萬次

小弟也不是本科系的

网友:
正常是插上耳機喇叭會靜音嗎? 若是的話檢查一下耳機插座

另外可變電阻也可以灌稠狀矽脂保養,可幫助潤滑減緩碳膜磨損,旋轉時也比較不會有雜音出現
(若找的到洞可灌的話... 日製品VR有些沒有縫隙可灌)

网友:
也不是本科的飄過.....

看描述, 應該是功放電路出問題..... (耳機不經功放), 實在不成, 用通用功放板代替原功放電路....

楼主:
大大的意思是?問題有可能出在音量大小那裡??
耳機上的聲音是小了點但是轉到max就還可以接受啦..
不過它也沒有沙沙的聲音(可能是它的問題嗎?)@@
正常來說有沙沙聲才是VR壞掉是吧??

感謝大大回應...

网友:
大大的意思是?問題有可能出在音量大小那裡??
耳機上的聲音是小了點但是轉到max就還可以接受啦..
不過它也沒 ...
引用 楼主:

不一定,vr故障有多種情況,最好是用三電錶量量阻值,vr故障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VR及耳機插座壞掉也有可能是故障點,先確定它們沒壞之後再說。
VR可用三用電表測得是否故障,耳機插座可噴一點接點復活劑或WD40類,然後多插拔幾次試試。

楼主:
各位大大,我有查VR和耳機座了..
VR部份:
VR因為是長型的,所以分二邊。
左邊的有4支腳,右邊有2支腳。
左邊的可以量到電阻有變化,但右邊的就怎麼量都沒有電阻。

右邊的2腳位是從主機ic版那裡來的。
左邊的4支腳是去中間的小電路版。

耳機座部份:
還有耳機座那裡有的電路也重新焊過,
也有拆耳機座下來分解查看,似乎沒有問題。
電路版上的電阻電容也沒有斷路短路的問題。

我在想會不會是功放電路有問題??

网友:
我上次有遇過一台手提音響 , 有你類似情形 !!

請先找出功放電路的 input 的點 , 用手觸摸 !!

如有放大的哼聲(交流聲) 傳出 , 則表示功放電路正常 !!

反之為通往功放的電路有問題 !! (前級輸入問題 )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再問一下~
C4570這顆是功放(前級)對吧??
AN7164是後級功放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對這電路並不熟 !! 僅提供你參考方向 !!

你要找 IC 資料 , 順著它的腳找出來!!

它們之間的關係 !!!

网友:
上次幫朋友看一台TOSHIBA的筆電,一樣是喇叭無聲音,耳機有聲音.
結果是,喇叭的"膜"爛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試了一下,用探針觸動input點果然沒有聲音。
看來要跑線路一下看那裡出問題。= ="

已確定喇叭的膜沒破。

謝謝大大熱心回復..^^

网友:
那你的功放 IC 及附近的元件 !! (尤其是電容)

要詳細檢查 , 如果這些元件都正常的話 !!

不排除你功放 IC 本體出問題 !!

网友:
AN7164是功率放大IC,12腳電源先確認看看
第5腳為輸入訊號端,可以用電錶AC檔測試看看有沒有訊號過來(要按電子琴),電壓應該有1v,若是都沒電壓就要往前查,若有電壓那可能AN7164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都在忙別的事,沒時間弄電子琴,終於有空了。

我有測量了,用AC檔,AN7164第5腳是0v,沒有電壓。
但c4570ha的output腳位有 0.1v左右的跳動,不到1v??why?(分別有按鍵時的電壓)。
c4570ha這顆的output腳,和an7164的input腳之間,
分別有1uf50v無極性電容、2支10k電阻、10uf50v無極性電容。
(這些零件有拆下測量,都正常耶!?)
量到後面1uf50v時就沒有電壓了,之前的電阻電壓是還有。

這到底是那裡出問題啊??感謝大大。:)

网友:
AN7164第5腳用手觸摸看看有沒有聲音(或是用AC檔量7、10腳看看有沒有電壓輸出),(DC)12腳電源有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5腳用手摸沒有聲音,用ac檔測量output(7、10腳)0v沒電壓,但用dc檔是有電壓12v。
第12腳是24.2v(DC)。

懷疑是不是前級放大器有問題4570ha或是EQ IC有問題(第七張圖)?

网友:
我不是專門,提供點參考.
1.4570ha <- 既然是 OP , V+ and V-  就資料上 +-30V, 故請測量電壓 input 和 output 電壓範圍是否正確.
   如: 並電阻可改變電壓, 隨便測試其 input 和 output 是否正確, 如果壞掉, 更換它!

2. AN7164, 你說 (用第5腳用手摸沒有聲音), 這也可能這顆 第 5 pin 壞掉, 讓輸入無效果, 只能換新 IC 測試.

3. AN7164 輸入 第 5 pin 的一些元件, 最好再次確認, 看看電阻測量是否正確, 電容是否正確.

网友:
再試著把一組喇吧直接接到AN7164 (7、10腳),(不要經過繼電器,會不會是它出問題),用手摸第5腳和按電子琴按鍵看看有沒有聲音,若還是沒有那可能AN7164真的壞了(一次壞兩邊機會應該不大)

楼主:
請大大原諒小弟.....冏....
沒先檢查喇叭沒有壞就查放大器的問題..唉...
因小弟沒有修音響的經驗..sorry....

所以最終還是喇叭的問題..剛剛有換其它喇叭~答案是有聲音。
之後才想到好象可以用電表測喇叭的電阻..一整個就是冏,繞一圈還是回到原點。

喇叭電阻無阻大,線圈燒壞了。
疑問是?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喇叭燒掉啊??

网友:
輸出功率太大, 還輸出有直流成份都會做成這狀況...

若輸出是OTL的話, 重點檢查輸出隔直電容,
不然OCL就要檢查輸出是否漂移有直流輸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好~小弟第一次發文,若有不對的地方,請指教。
這是我姐的電子琴,現在發生的狀況是喇叭無聲音,但是耳機插上耳機就有聲音,但聲音要轉到最大聲音才會清楚

那把喇叭換掉之後, 耳機是否也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ken大:
抱歉,我不太懂什麼是OTL和OCL,沒學過
但是喇叭上可測得約12v DC電壓,是此原因造成的嗎?還是本來就有電壓了?
本來散熱片上的4個IC其中有2個供電電晶體有脫焊的情形,是它搞出來的問題嗎??
不過後級放大器那2個ic,都是吃大電容的電(24v),不經過12v的供電電晶體。
大電容的電壓不穩的話應該就燒掉後級IC了吧!

電容,圖上有兩個圈圈是本來應該要裝電容,但是被當初的設計者給省略掉,不知道有沒有差??
因為它有連到喇叭的線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耳機本來就有聲音了...只是喇叭沒聲音。
抱歉,可能打字上語法不正確,解讀時讓大大誤會了,
應該要說的是耳機孔 插上耳機時候耳機有聲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我不太懂什麼是OTL和OCL,沒學過

這裡簡單的解釋下,
OTL 就是無變壓器輸出功放電路, 而
OCL 就是無電容輸出功放電路...

OTL 輸出的電路, 在喇叭的其中一只腳上, 會串上一只470uF以上的電解電容連到輸出電晶體或功放IC上. 一般在單電源供電的的機子上看到
而OCL輸出的電路, 喇叭是直接連到輸出電晶體或功放IC上, 沒有電容串接, 一般在正負雙供電的供放電路上看到的較多....

看你這板子, 應該是OTL輸出型? 你跑下線路, 應該在喇叭的其中一條線上有連一只電容再連去輸出IC電晶體的.

但是喇叭上可測得約12v DC電壓,是此原因造成的嗎?還是本來就有電壓了?

正常測量喇叭兩端的電壓時, 用DC測的話, 應該只有0.1 - 0.2V才對 (理論應該是0V), 用AC測量時, 有輸出時才量的到交流電壓...

喇叭本身的阻抗是以交流流過時算的, 直流時幾乎為0ohm, 若真有12V DC流過的話, 不燒才怪啊 (OTL電路中的隔直電容就是用來隔掉輸出至喇叭的直流用的).

本來散熱片上的4個IC其中有2個供電電晶體有脫焊的情形,是它搞出來的問題嗎??

如果脫焊導致IC/電晶體時通時斷, 是會突然出現很大的爆音噪音等, 這樣是有機率會令喇叭過載燒毀...

不過後級放大器那2個ic,都是吃大電容的電(24v),不經過12v的供電電晶體。
大電容的電壓不穩的話應該就燒掉後級IC了吧!

通常後級放大部的供電都是沒穩壓的, 除非電源濾波電容容量減少太多導致交流哼音或功放自激, 不然是很難燒的...

電容,圖上有兩個圈圈是本來應該要裝電容,但是被當初的設計者給省略掉,不知道有沒有差??
因為它有連到喇叭的線路上~

那你就要查下那兩個電容的位置現在是不是被短接了, 或是一邊接喇叭, 另一邊接地 (看樣子像是後者)...

另外, 若你真的不會跑線路找那顆隔直電容, 你可以在測量有正電位的那只喇叭腳上斷開, 連上一只1000uF -2200uF, 25V以上 (最好50V) 耐壓的電解電容 (容量愈大, 低音愈好), 電容的負端接喇叭, 正端接斷開的那條線.
這樣就算是找不到, 也可以起到保護的作用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ken大:
我跑線路的結果是,沒有串電容,並且是直接到喇叭上。
此電晶體是AN7164
所跑的線路如下:
不過沒看到以下的橙色框框裡的東西:
所以看似應該是OCL電路是吧...所以喇叭會燒可能是少了橙色框框裡的東西??
這台電子琴也算老了,1997年的東西。

感謝大大詳細回復~

网友:
回复 楼主:

    暈... 原來是BTL式輸出....

橙色部份是高頻旁路, 加裝上去會減低高頻對喇叭的沖擊.....

不過我覺得反而是連7 - 8 和 10 - 11腳那兩個100uF啟動電容出問題的機率比較大, 可以的話把它們給換了吧.... 這樣開機時對喇叭的沖擊會緩和很多.... 它們容量變少了確實會導致開機時令喇叭損壞的機率增大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剛剛又跑了線路,找到了橙色框框裡的東西了。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冏..

喇叭有12vDC電壓是因BTL電路的設計所產生出來的電壓對吧?
所以有DC電壓是正常?

我有去特別量那些100uf35v的電容外殼的漏電值..有幾顆電容有0.1v~0.8v的漏電狀況。
此情況是否要更換??
這些100uf的電容都低於100uf 了應該還可以用吧?

原來電路還有這麼多學問啊?這麼多的電路設計方式BTL.OCL.OTL...
有試著找這些資料,不過都還是看不太懂..冏.
果然對於有學過電子學的大大就比較簡單容易看懂...
小弟只懂皮毛~~

對了~還有喇叭單體有在維修的嗎?如果可以,台南那裡可以維修?
網路上找不到有8歐姆30w的喇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對, 無論是OTL, OCL或BTL式的輸出, 喇叭兩端都不應該有直流電壓出現 (理論, 實際應低於0.1 - 0.2V), 有直流輸出就不正常了.
因為喇叭那8ohm阻抗是以1000Hz時計算的, 它的直流電阻幾乎為零, 所以就算有很低的電壓, 都會產生很大的電流而令它燒毀!

簡單說, 喇叭兩端有直流電壓就是不正常啦~~~

100uF 電容量降低的話, 會令啟動時間縮短, 這樣對喇叭的影響也大, 有條件的還是不它們給換掉吧...
另由此IC的電路圖得之, 其11腳和8腳的電位肯定比10腳和7腳高, 你可以量下11腳和8腳的電壓, 應它們的電壓值比喇叭兩端還高, 那應該就是那兩個電容漏電導致喇叭兩端有直流電出現, 不然就應該是此BTL功放IC10腳和7腳自身的問題了.

若真的是IC出問題, 而又換不了的話, 那你就在喇叭的兩端都裝上無極性的隔直電容吧.... 1000uF左右的.
若買不到無極性的 , 那就每邊用兩只普通的2200uF電容正極連在一起串接, 一邊連喇叭, 另一邊連 10/7腳吧 (共4只, 每邊兩只), 這樣就可以保護喇叭避免直流流過了.

偶啊.... 偶也只是業餘的啦... 不像順興大或WISH大他們這麼專業.
只是偶以前有自己組裝後級功放, 所以對這個比較懂一點而已~~

修喇叭啊.... 這個偶幫不了你... 因為偶在香港啊....
以前是有人修的沒錯... 現在就真的不知道了...

你不一定要買到相同W數的, 差不多的就成了... 反之8ohm就一定要...
你可以找20W - 50W差不多大小的裝上去就成啦, 只是用的W比原來小時, 就不要把機器開的太大聲, 免的又燒一次, 呵呵~~~

网友:
對不起,插個花,
橋接輸出的話,量測點取喇叭兩端的電壓是多少?
也就是 PIN 7和 PIN 10兩腳的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兩腳是12v
不過ken大說那是有問題的電壓,
不應有dc電壓才對。

所以橋接輸出是??小弟不是本科的,所以不太懂你的專業用語。
因為我是直接量喇叭的電壓。

网友:
仔細看了1樓第一張圖,這台好像是電鋼琴耶!應不算是電子琴。小弟家裡有一台跟飛文大您這台一樣。

現在換接上其他喇叭有聲音了?如果找不到喇叭,找兩咖音箱接上去囉!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電子琴嗎??構造好象都一樣啊??呵~~
打到一半剛台南地震了...

接上別的喇叭有聲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琴鍵會不一樣,和電子琴有差異喔!還有下面有三個踏板,這也是電子琴沒有的。
接上其他喇叭有聲音,那麼應該是沒問題了!再請您的姊姊演奏看看囉!

哇哩.....台南地震,台中這邊都沒感覺。

楼主:
喔~~了解了...本身沒有在玩鋼琴..所以不知道n_119|

恩~我要先解決喇叭有dc電壓的問題..之後在來接其它喇叭看看好了..
不過可用的喇叭是6歐姆的...可能不適用...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嗯嗯!鋼琴是我妹妹在彈的,之前老爸有讓妹妹去學而且也有檢定,但妹妹上了大學後,荒廢有一陣子了。會知道這些是稍微接觸到,有了解一點點。

有直流電壓是覺得怪怪的,但小弟我看功放IC的電壓大致都正常,是量測的「參考點」不同,而得到電壓就不同了。
功放的7、10兩腳電壓各為12V左右,那麼兩者的電壓差呢?對喇叭來講,這樣的電壓是否正確呢?想看看喔!
可以再找看看有沒有辦法有店家幫忙修喇叭,不然作法就是Ken-mkII所說的,換顆同阻抗的即可。

网友:
插個話...... 飛文大是直接量喇叭兩端的電壓差沒錯吧.....
還是偶的理解錯了??

楼主:
喔~~抱歉...各位大大..
小弟用照片來解釋..
看來小弟之前搞錯大大意思原來我去量到對地電壓去了..

喇叭電壓差~量喇叭的未端輸出值PIN腳

這是電容漏電值...但我不知道這樣測出來的值倒底有沒有算漏電的情況?

网友:
喔, 對地的話, 那電壓就正常了 (電源電壓的一半)
喇叭的電壓差只有0.0xxV, 超正常耶....

正常來說電解電容的外殼不應該有電的....... (不過偶也碰到過外殼帶電的電容而沒壞的).....
結果不影響使用, 是可以不理.....

BTW, 就像偶只前說的, 有條件的話, 把那兩個100uF 35V的換成新品吧, 這樣可減少開機時對喇叭的傷害.

這就是說... 這次只是單純的喇叭掛掉事件....
都怪偶理解錯了.....

网友:
喇叭用指針三用電錶X1或X10檔
量看看會不會 "逼.逼.波.波."

不會的話就是喇叭掛拉

楼主:
恩~~了解..
所以電容還是要換掉就對了嘛...
喇叭掛掉的原還是電容搞的鬼?
喇叭掛掉還是頭一次見到耶..

話說到這裡,想到之前有修到手提cd音響,狀況是音量旋鈕轉大,聲音還是很小聲,
結果就看到機板上功放電路旁的小電解電容爆了(濕了一地),換了小電容,
還有換供電電容,就好了,撿到軟的,不過光是這樣我就花了好幾天的時間研究...冏
我果然還是業餘的...

抱歉給各位大大誤會了,是小弟思緒不周...造成大家的困擾...抱歉n_109|

所以這篇的答案是喇叭掛了
不過還要把電容換掉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vans大大的分享好方法,
依照您的方法,經測試..喇叭依然沒有聲音,
唉.....就是壞掉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啦.... 偶也是業餘的而已..... 用的萬用表比你用的那個還破....呵呵~~~

恩, 喇叭會掛跟那兩個電容是有一定的關係.... (不過同一時間兩個喇叭都掛了還真是巧啊 )

不是你的問題啦, 請別介意~~
沒人一開始就是大師級的....

偶認為.... 修理就是經驗的累積... 而犯錯就是把經驗記進腦子裡最給力的方法耶~~~
經驗 + 記憶力 + 推理能力 (這是為什麼偶老是說搞維修的人是金田一/福爾摩斯的原因) = 大師級....

多多努力~~ 以後常來喔~

楼主:
感謝大大的分享經驗及指導~~
換完電容,再給他拍下來分享維修過程....呵~~

Mastern_097|

网友(2011-06-09):
對了~還有喇叭單體有在維修的嗎?如果可以,台南那裡可以維修?
網路上找不到有8歐姆30w的喇叭了。
除非是單價很高的喇叭,才需要考慮維修!
建議大大到資源回收廠去找找.也許就可以解決.
不過還是借用樓上大大的說法.請先排除喇叭上的直流電壓問題.
否則接上去恐怕還是會燒掉.

楼主:
回siwei大
我還在找喇叭中...
那些電容已更換新品,所以現在等買新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