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開機以後畫面亮一秒就暗掉

楼主(2011-03-07):
我的螢幕是VG2230wm

之前因為懷疑是高壓版問題所以就把高壓版換了

但是換上去以後還是一樣…

所以請教各位 有可能壞的是燈管麼 囧>

网友:
之前在下的螢幕電源有問題時也是這種狀況...
給您參考.

楼主:
噗 可是高壓版已經換了欸@@ 應該是良品沒錯

网友:
噗 可是高壓版已經換了欸@@ 應該是良品沒錯
引用 网友A:

看來好像是過流保護,但先確定一下燈管好壞吧...
也請先上電量一下螢幕亮暗時的電壓變化
若電容有問題也有可能發生此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