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製作簡單家庭用突波吸收器(110V,50W)?

楼主(2011-03-07):
請問如何製作簡單家庭用突波吸收器(110V,50W),因檯燈燈管常突然燒燬。

网友:
檯燈若是使用電子安定器,常燒燈管的話,必須要檢查其電路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突波吸收器顧名思義主要是使用突波較多的地方(或雷擊),燈管容易燒燬,如果捨去燈管本身品質的問題,那的確要從電路檢查起。

网友:
1.燈管常燒毀和突波器並無關連吧!
2.請檢查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