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38D 拆機殼與維修???

楼主(2011-03-08):
小弟想幫朋友維修 奇美 CMV 938D 19吋液晶
狀況如下

1.如何拆開後面的面板與基板???
  此機器後面有六顆螺絲與四科腳架螺絲
  以都拆除.就是無法拆除面板

2.此螢幕開的亮度必須100%
   否則會有閃爍狀況(文書與經濟會更嚴重)

网友:
2.此螢幕開的亮度必須100%
   否則會有閃爍狀況(文書與經濟會更嚴重)

^^^^^^^^^^^^^^^^^^^^^^
應該要先把PI板拆出來檢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款是用內建式變壓器

貼圖怪怪的
無法貼圖????

只會顯示(點擊圖片插入到帖子內容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我看錯了! 上面已修正~

上傳圖片後,點一下就會插入到內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沒有看到圖阿~~~~~

小弟也想拆電源板

但是外殼就是拆不下來...

网友:
目前論壇硬碟狀況不穩,暫時無法上傳圖檔

偶的是CMV943A
背面有一個角落有一小孔
戳一下就有一個卡筍會開
剩下的卡筍就要小心慢慢撬
一整個外框都有

楼主:
目前論壇硬碟狀況不穩,暫時無法上傳圖檔
引用 网友C:

先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外部貼圖~~

另外確定外殼螺絲都拆下後,就是要用刷卡的方式,刷開內部卡榫~

楼主:
水波紋應該是爆電容
引用 网友D:

看之前其他論壇的維修與回文
好像是電源模組裡的四顆電容爆....

220uF 25V*2顆、1000uF 25V*2顆

已知這四顆以爆漿
不知是否要加大阻值
以延長壽命????

网友:
加大耐壓,可以延長壽命,不過要看空間,建議換日制電容,及相同迴路的電容全部換掉

网友:
若你不想日後AD板故障,

220uF 25V*2顆、1000uF 25V*2顆

就別自作聰明
1.把220uf 用成330uf or 470uf 以上
2.把1000uF用成1500uf or 1800uf以上

是220uf就用220uf,只可用耐壓高一點,如為25V就用35V即可

网友:
若要更耐用的話,5V迴路兩顆10V 2200uF、10V 1000uF以及13.8V/12V副輸出的220uF/330uF電容也一併更換
上述若是用TAICON(綠皮)還有機會撐一下,CAPXON則要特別小心,時間到了很容易掛點

楼主:
若要更耐用的話,5V迴路兩顆10V 2200uF、10V 1000uF以及13.8V/12V副輸出的220uF/330uF電容也一併更換
上述 ...
引用 网友E:

請教狼大
是否為那兩顆綠皮的??? DSCN4080

這兩顆好像就是前輩所說的電容

网友:
上面綠皮就是TAICON(台灣電容製造廠),稍微比CAPXON耐一點,若手邊有好一點的再換掉,不然可以暫時不用理它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小弟已完修...
現在測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