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A1916w-2畫面出現異常雜訊

楼主(2011-03-08):
請問板上各位先進
小弟手上有一台優派VA1916w-2
畫面上會出現一些奇怪的雜訊(點),而且似乎會依據畫面上的圖樣出現在不同地方...
以下是小弟已經做過的動作:
1.更換過電腦測試狀況相同。
2.更換AD板的排線及清潔的連接座,狀況相同。
3.更換P+I版狀況相同。
4.將AD板裝在其他同款機器上,症狀相同。(由此判斷應為AD問題)
5.更換AD上兩顆1117 3.3v,以及輸出到面板的1117周圍的電容電感症狀仍相同。
    1117輸入電壓5V及輸出3.3V都正常。

使用工模時,單一顏色似乎就不會出現那些雜訊。
小弟才疏學淺...沒步了..希望各位先進給我指導,多多指教,謝謝!

故障狀況:
AD:
工模設定值:

网友:
拿塊面板試試

楼主:
拿塊面板試試
引用 网友A:

已經把AD板裝到其他同款的機器(面板、P+I、排線皆非原本的)上,但是症狀仍一樣耶..

网友:
偶想ken1972大的意思是
面板壞了
所以建議拿塊正常的面板試一試

痾~已試過啦
建議用那個小程式看缺那一色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4%BA%AE%E9%BB%9E

楼主:
偶想ken1972大的意思是
面板壞了
所以建議拿塊正常的面板試一試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一開始我也覺得是面板故障...
但是..這台使用的面板 奇美A190A2-H01...跟優派的VA1912W-4是相同...
我已經將這台故障的主機板(AD?),裝到另一台正常VA1912上面,症狀完全一樣;
而另一台VA1912的主板裝到故障這台,卻沒有那些雜訊,所以才會覺得是主板故障。
而且,使用工模的標準原色測試,看不到那些雜訊,
而是在送入訊號時,雜訊會依畫面的圖形,出現在兩個不同顏色交界的地方,
畫面不同,出現的位置也不同,似乎藍色的部份比較明顯...

麻煩賜教。謝謝!

网友:
量一下面板上的VCOM測點,看看電壓多少?
跟好的那一部比對一下VCOM電壓.

网友:
可以進入工模看看VCOM數值是否有異

楼主:
可以進入工模看看VCOM數值是否有異
引用 网友C:

感謝狼大...
下面工模Vcom設定值

一般都設定在128上下,我往上往下調整都沒有變化...
倒是調整"對比"時,那些雜訊會隨對比增減,...

楼主:
量一下面板上的VCOM測點,看看電壓多少?
跟好的那一部比對一下VCOM電壓.
引用 网友D:

請問Vcon電壓要測量那裡?好像沒有看到標示耶...如果是Vcom1=4.85

另外,似乎雜訊是輸入部分造成的,因為原本工模選單的位置也有雜訊,
但是開啟選單時,顯示卻是正常的...而且沒有輸入訊號,用測試模式跳基本原色,也沒有雜訊...

网友:
推測可能是:
1.SCALER異常
2.RGB輸入端異常

不過照理說畫面應隨VCOM數值調整而變化,如果怎樣調都不會動的話還蠻奇怪的

网友:
我跟想法跟狼大一致.
調整工廠模式內部的VCOM數值,面板VCOM的
電壓也要跟著改變,您可以調整看看,VCOM的
電壓是否跟著變動.
使用黑白圖像觀看會比較明顯.

网友:
這個色雜訊要用RGBW COLOR SCALE看...

RGBW Full Screen是看不出所以然來的

楼主:
推測可能是:
1.SCALER異常
2.RGB輸入端異常

不過照理說畫面應隨VCOM數值調整而變化,如果怎樣調都不會動 ...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指的不會動是...雜訊的部份...
調整Vcom時,畫面會變白,但是雜訊還是在一樣位置。
反而調整對比時,雜訊的位置會隨著調整左右跑...

如果是RGB部分問題,是否可以告知要從哪各方向查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用這種測過嗎?
引用 网友E:

沒用過這個設備耶..有考慮要準備一台..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抱歉!因為最近家中出了一些狀況,所以沒有上來回應...

因為時間緊迫,這台機器先換一塊機板給客戶了,確定故障點是在主機板上。
故障品先留下來,如果有找到故障位置,會再上來說明。
再次謝謝大家..

楼主:
[2011.03.18 更新]
今找了一塊相同的主機板,裝上VA1916w-2的機器,
結果開機出現acer的訊息,而且畫面的中間好像被切斷,
看起來這塊機板應該原本是裝在22吋面板上的,進入工模中,果然顯示是22吋用的..
為了修好之前的機板,於是開始零件交叉比對..

結果,EPROM(應該是吧)互相交換...發現了雜訊的問題,轉移到新找來的那塊板上...
可見故障點在EPROM...
正常畫面...
故障畫面
更換零件

想請教站上的大大...
是否有這部分是否可以韌體更新..
(台中或彰化地區最好)

网友:
這顆是MCU,用來存放面板驅動信號相關資訊以及OSD,若是有問題的確也會造成顯示異常

网友:
功力太淺,學習中,好想再看下去喔.不知道有沒買到那顆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