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偉訓 POWER SUPPLY HEC-300AZ-TZ維修的問題

楼主(2011-03-08):
HEC-300AZ-TZ這顆電源供應器,拆機後發現三顆電容爆容,2200/16V、2200/6.3V、330/16V,只有330/16V換成470/16V。
電容換新後,上主機板試驗,結果開完機,不到5分鐘,自動斷電,想請教個位大大,網那個方向查起?

网友:
求助??
HEC-300AZ-TZ這顆   怎麼了??
只貼個型號,甚麼都沒說,要怎麼幫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過簡易的 power supply 測試器測過,所有電壓均正常,但上機測試,開完機不到5分鐘就自動斷電了!

网友:
PSU 保護的方式有很多種..

不妨:

1. 上機後加上一、兩顆硬碟當負載, 看看各佪輸出電壓是否還正常
2. 摸摸看輸出側的溫度是否會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是power +硬碟就好了嗎?還是  主機+硬碟?

网友:
主機 + 硬碟..

若只是 PSU + 硬碟, 你可看看一顆硬碟吃多少電, 嗯, 不到 1 安培..

所以建議用主機板 + 硬碟, 另外上電後, 量一下 3.3, 5, 12 的電壓是多少..

THKS..

网友:
站內很多前輩,都是使用"12V /50W 鹵素燈",來當做測試用的假負載
慢慢增加數量,倂測量各輸出點電壓,看是過電壓保護,還是過電流保護或是其他原因

网友:
我是用維修PSU+主機板+硬碟(主+副)*2+光碟機=測試(上述硬碟是壞軌或光碟機無法退片,都是故障品,預防維修PSU突發事件將好的零件如主板`硬碟燒毀)此為我個人經驗供參考

网友:
回復  cremaker

    請問是power +硬碟就好了嗎?還是  主機+硬碟?
引用 网友C:

確定主機板沒問題嗎? 不要接主機板試看看,有時會自動斷電和主機板也有關係
建議弄大點的負載試,單接一顆硬碟測試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機板是好的,換了另一個power 測整天都沒問題,只要上 偉訓的power,5分鐘內自動斷電,確定是power的問題,(power 已換了三顆爆掉的電容了)。

网友:
建議所以電容 都要查修~...因為有爆 其他的都差不多囉~.有的 外觀不變

网友:
建議接上負載後, 量一下輸出的電壓是否會跳動..

都已換了 3 個容(5V 的有無檢查過呢?), 不妨把低壓輸出側的電容全都檢查一次..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指導!我試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