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tronix 2235示波器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1-03-08):
請問有高手會修示波器的嗎?
我有一台Tektronix 2235示波器買不到一星期就掛了....
商家也不給我退....
可以開機,但是畫面會出現TURN ALL VAR KNOBS FULLY CW

网友:
TURN ALL VAR KNOBS FULLY CW
所有旋鈕順時針轉到底

网友:
CW看來是 clockwise 順時針的縮寫
逆時針就是counter clockwise
縮寫應該就是CCW了吧
沒事順便來複習一下英文(我只會這個了.......)

网友:
嗯, 應該是沒壞, 有 KNOB 調錯位置了, 檢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所有的旋紐轉後....
它竟然自己跑校正模式...跑完就好了!!
太棒囉!!多謝大大

网友:
使用前最好先謮一下使用手冊,多了解機器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