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斜紋要如何處理維修?ACER AL2017

楼主(2011-03-08):
各位大大好:
我手上的ACER AL2017在白色畫面時,出現了很多由右上往左下的黑色斜紋、
有看了之前大大的文章,狼大提到,更換部份電容可以解決,我有將全機的電解電容都更換了、但是未見起色、
請問題更換貼片電容嗎?若是的話想請教一下,如何判斷是更換那一顆貼片電容呢?謝謝各位了、
附件有拍電源板與AD板的正反面照片請教考、

网友:
全機更換是指只換大的還是大小都換?
可以的話檢查輸入信號源以及AD上所有電解電容(包含SMD電解電容)是否都正常

楼主:
狼大您好,AD上都是鋁殼的SMD電容,有拆下來用電容計測量,都是標準值以上的沒有少的,請問是否還是先行更換看看效果呢?

http://photo.blog.sina.com.cn/u/1891340274

抱歉發文量不足無法貼圖,請看博客有我上傳的照片,謝謝

网友:
標準值以上?應不超過正負10%~20%

网友:
請上傳斜紋圖片以利判斷,最好先把P/I板電解電容全換掉,一般即可解決。
再不行的話SCALE IC旁邊那顆晶振更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修了一台選台器,現象是畫面上有雜訊,檢查發現47u的電解電容變成51.Xu,多了10%多,換掉後正常。所以,建議換換試一下。
等能貼圖後,這個維修會po上。

网友(2011-05-02):
謝謝大大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