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中毒後local setting等資料夾都不見了!

楼主(2011-03-08):
向高手們求救!!
regedit中showall的CheckedValue數值資料已改為1,仍無法將被隱藏的資料夾給顯示出來.
請問regedit 還要改那個地方呢?

网友:
改登錄機碼之類的會比較繁瑣,因為若病毒還沒殺乾淨,改完機碼還會被還原。
pentium1t 大您用Efix修看看,快很多,從殺毒、改機碼,一次完成。

网友:
你改那個沒效啦 !! 就算你殺掉病毒也無濟於事 , 因為分身太多 , 你沒辦法趕盡殺絕 !!

要使用光碟開機(XPE)  , 再配合掃毒軟體 , 或 S 大 所說的那一套 , 才能有效根除 !!

楼主:
感謝s10247chen及jeanshyen兩位大大提供方法,這些方法都有用,只是總還有些後遺症,再多用幾種防毒程式去解看看!
感恩!

网友:
因為病毒還在你的記憶體裡,所以病毒一直在執行的狀態,你改那邊,他幾秒內又會馬上改回來,如果要看隱藏檔的話,可以用個比較快速的方法,
win 鍵 + R
cmd
cd 你的檔案位置
例: 你要進d槽的game 的資料夾, 就輸入 cd: d:\game
然後 dir/w/a
這個就會出現這個資料夾所有隱藏的檔案

网友:
很大可能是中usb毒,

要先停「系統還原」和在「安全模式」下做,

到msconfig下,停止一些可疑的程序/服務,再執行殺毒和check value的reg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