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請教個分壓的問題~求電阻

楼主(2011-03-09):
糟糕~我已經把基本電學還給老師了
雖然我已經找到很懶惰的計算器算出來了~
但我還是想學起來~
所以來求助各位大大們
首先VCC=5V
輸出電壓=2.7V
輸出電流=10mA
輸出的電壓從R1跟R2的接點輸出
如何求出R1與R2的值

再來是求輸出電壓=2V
輸出電流一樣是10mA

再麻煩各位大大了~Orz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比較沒時間,所以內容稍嫌粗糙,希望拙作讓你稍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27247-1-1.html

网友:
是不是
         Vcc(5V)--------R1------VOUT(2.7V)----R2--------GND(0V)
由V=IR 公式  此電路 5=0.01*R   得出此電路總電阻值R= 500 歐姆
R1跟R2為串聯  R=R1+R2
R1的壓降為VCC * R1/(R1+R2)    R2的壓降為 VCC * R2/(R1+R2)
所以R1的阻值為 2.3(VCC-VOUT=5-2.7) = 5 * R1 / 500
      R1 = 230 歐姆
      R2=  500-230= 270 歐姆

輸出電壓 2V 的話
      R1 = 3 * 500 / 5 = 300 歐姆
      R2= 500 - 300 = 200 歐姆

其實這個有推演成公式啦....不過我記不住

网友:
來補充一下
V1 = I * R1 (V1 = 經過R1而下降的電壓)
V2 = I * R2 (V2 =經過R2而下降的電壓)
E  = V1+V2

例1

首先VCC=5V
輸出電壓=2.7V
輸出電流=10mA
R1:5v-2.7v=2.3v
   V1 = I * R1
   2.3 = 0.01 * R1
   R1 = 230

R2:V2 = I * R1
   2.7 = 0.01 * R2
   R2 = 270

例2
VCC=5V
輸出電壓=2V
輸出電流=10mA

R1:5v-2v=3v
   V1 = I * R1
   3 = 0.01 * R1
   R1 = 300

R2:V2 = I * R1
   2 = 0.01 * R2
   R2 = 200

网友:
如果這個輸出接上負載改變,那麼因為負載的影響,整個分壓也會改變,因此,輸出電壓就此改變了。
5 - 2.7 = 2.3V  (R[sub]1[/sub]上的電壓)
再來,給R[sub]1[/sub]過多少電流,R[sub]2[/sub]電流便為I[sub]R1[/sub] - 10mA。

這時候根據電壓、電流,自己再配出阻值就好了。

网友:
如果這個輸出接上負載改變,那麼因為負載的影響,整個分壓也會改變,因此,輸出電壓就此改變了。

5 - 2.7  ...
引用 网友A:

    ...你跟我想的差不多耶~~~~
他沒有說負載的阻抗...且是接在哪一端...
電壓確實會出現變化..且電阻也可能因W數不足發熱發燙...

网友:
回覆 6# shunxing

是的!那個10mA是要給負載的,因此不是給R2的囉!
等下逃兵大大概會跳出來了。

网友:
回覆  shunxing
等下逃兵大大概會跳出來了。
引用 网友A:

偶已經被收服了
逃兵大也算是很好的監察委員
wish大應該弄個射擊版給他管

网友:
老師........................
我對不起你,上課我都在睡覺
基本對學通通還給你,我沒欠你了

楼主:
感謝各位~由於者兩個電壓只是提供觸發訊號~所以需求的電流不大步至於產生壓降
我到時候會另發這個東西的用途~請拭目以待

网友:
偶已經被收服了
逃兵大也算是很好的監察委員
wish大應該弄個射擊版給他管 ...
引用 网友B:

    哇粒勒,沒看到這篇,你們就在一邊說三道四的呀。

既然來了,當然就要丟出問題了呀。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R=V/I 這個公式是在什麼情況下會成立?
這是一個"理想狀態"才成立的。
所有的元件都有電阻、電感、電容來組成。只是在不同的頻率會有不同的成份而已。(這一句就又是題外話了)

假設 V 是固定的。"絕對"不會變低。那是不是當你"短路"(R=0)時,電流要"無限大"????
不過無限大這個詞,在年輕時充滿了期望,年紀大了就知道它是不可能的。(雷老,這句是在說 WISH的)
那不會是無限大的話,那是不是就有我們常說的"壓降"也就是"功率不足"的問題發生呢?
那這個問題又是怎麼發生的呢?
理論跟實際有了差距,那我們要怎麼去"修正"它呢?
這時候,我們只要把理想電源串上一個電阻(Rin) 來當你的電源,就可以解釋了。
為什麼呢?賣個關子,讓小朋友來回答,順便當作業思考一下。(一輪,這在說你嘿)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讓順仔來回答好了。都知道有 Rin 這個東西存在了,那怎麼去"量測"這個電阻值?

最後。。。。雷老,我收您這個老男人也沒什麼用。要也要收個二十來歲的美少女才有"用"吧。

网友B:
哇粒勒,沒看到這篇,你們就在一邊說三道四的呀。

既然來了,當然就要丟出問題了呀。

大家可以再 ...
引用 网友C:

哈哈~~~~很可惜~~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Rin.......
問我~~等於白問了~~~~

网友:
感謝各位~由於者兩個電壓只是提供觸發訊號~所以需求的電流不大步至於產生壓降
我到時候會另發這個東西的用 ...
引用 楼主:

用在做觸發....
那只要觸發了..就會壓降阿....
跟我們在做開機電路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覆

好的!逸倫來寫作業囉!.........錯了大概又會被逃兵大拖出去海扁了。

電壓固定、不會壓降,短路時電流就要......無窮大(這很恐怖的電流,無可計算。)但這是理想的電源,實際上不可能達到。

壓降產生,是因為「內阻」存在於我們實際電源,負載電流越大,壓降情形越嚴重。
這個內阻就是理想電源串上R[sub]in[/sub],這就拿電池來比喻好了,這是最好的範例,電池用久了會沒電,因為內部化學反應完了,無法再繼續反應,這時候這些無法反應的化學物質會成為「阻力」,其他還可以反應的化學物質雖然產生了電,但受到了阻擋,這個阻力就是電阻了,這電阻即為很典型的「內阻」了。

要克服這樣誤差的問題,找出電源的「等效電路」,知道等效電路後,便可匹配電路找出最大功率轉移的阻抗,這時候負載就不會功率不足了。

网友:
回覆 12# shunxing

順興大哥,逸倫寫得煞有其事,那麼您知道R[sub]in[/sub]是什麼了嗎?那麼您就知道怎麼量了。

网友:
回覆  逃兵

好的!逸倫來寫作業囉!.........錯了大概又會被逃兵大拖出去海扁了。

電壓固定、不會 ...
引用 网友A:

我來參一腳...看過s大的回文後有感而發
既然電源要接上負載,那就要將電源電路變成戴維寧等效電路,
而當負載電組與電源內阻相同時就能讓負載獲得最大輸出功率,
這樣就不容易產生壓降了...
雖然理論大概知道但這題目好難...小的不會...

网友:
回覆 16# zaxc123

呵呵!您也可以的!基電學到下學期了,在算交流分析囉!
上學期的直流分析,也稍微會用到。

我好多都快還給老師了。電子學更糟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逃兵老師
什麼是短路電流?
什麼是開路電壓?
以前搞太陽能電池,常見到這名詞

网友:
回復  逃兵
請問逃兵老師
什麼是短路電流?
什麼是開路電壓?
以前搞太陽能電池,常見到這名詞 ...
引用 网友B:

    這種東西給一輪當作業就好了,不必我來回答啦。

是說,雷大您玩過太陽能電池呀。我們都說太陽能電池是一種騙人的事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你的壓降其實又是一種電阻的分壓?

网友C:
哈哈~~~~很可惜~~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Rin.......
問我~~等於白問了~~~~
引用 网友D:

    那一輪都說清楚了,你該知道內電阻這個東西了吧。
對於電池的好壞判斷,並不是看它有沒有電壓。而是看它的內電阻有多大。
而且,對於一個充電電池的充電迴路設計上,也可以把這個部份加入,直接判斷電池是否良好。

网友D:
那一輪都說清楚了,你該知道內電阻這個東西了吧。
對於電池的好壞判斷,並不是看它有沒有電壓。而是 ...
引用 网友C:

    說內阻我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阿勒~~~該不會Rin就是內阻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雷大,逸倫寫作業囉!

短路電流,從字面上可以容易看出,這是在太陽能電池不接上負載,直接正負極短路,然後量測其電流,這個電流即為短路電流了。

開路電壓,這在一般傳統變壓器也遇到,未接上負載前,直接量測到的電壓就是其開路電壓,如果開路電壓與負載電壓相差極大,那麼存在於太陽能電池中的內阻就蠻大了。

网友:
回覆20# 逃兵

逸倫回答.....是的!
因為內阻存在,接上負載後負載上的電壓與開路量到的電壓較低,短缺的這些電壓就吃在內阻上,根據分壓定則,電流過多少,內阻多大就吃多少電壓掉,壓降程度也隨之而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