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PA192A畫面變白退色

楼主(2011-03-09):
這台在二年前有修過電源板,就將爆開的電容換掉即完修,
一直到最近開始畫面變差,開機時會有粗粒狀,然後漸白,乃至退色。
已檢測P+I板電壓、按鍵開關、AD板元件皆正常,想想該不會是面板上的T-con故障?
維修功力不夠,有請 各方高手,指引方向,謝謝!
P  P

网友:
我覺得是24c16  eeprom的問題,我是屢試不爽,可以試試

网友:
先看OSD選單顏色,若顏色正常,則可能是EEPROM異常,若顏色不正常,則AD與面板都有可能

楼主:
原本OSD選單顏色是正常,再來就不正常了。
第一次搞到面板來,頭痛-----
圖檔傳不上來,自已先做功課再說

网友:
另外可嘗試用公板點看看

不過畫面色彩已反相,可能面板GAMMA電壓有誤

网友:
畫面變負像一般是VGH電壓(變低)有問題.

网友:
要看osd有沒有問題,一樣有問題就是gamma電壓要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畫面如下:
先測公板再說。

网友:
回复 楼主:

軟排線清潔看看
屏線檢查一下有無冷焊

楼主:
找到了…
也結束了n_073|

网友(2011-09-15):
是L203冷焊嗎?

网友:
是找到什麼?可以說明一下嗎?

网友B(2011-11-26):
可以請問一下右邊紅圈圈的電容是幾UF幾V的嗎?
之前拆下一實無電容換上~等到有電容了也忘了是什麼電容了
煩請告知一下~

网友C:
到底結果如何怎麼沒有下文了???

网友D:
應該是F200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F200的問題????

當然不是F200,這台不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右邊紅圈圈的電容是幾UF幾V的嗎?
之前拆下一實無電容換上~等到有電容了也忘了是什麼電容了

是220uf/25V。
忘了這是自己發的帖!原以為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結果如何怎麼沒有下文了???

是面板的主晶片燒了,所以不用玩,當然就結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面板的主晶片燒了,所以不用玩,當然就結束了

看這篇不知您會不會吐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423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