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m的值如何最佳化?

楼主(2011-03-09):
Vcom通常都伴隨著一顆VR,可以調整其電壓,那麼這個Vcom的值又應該調到多少?

刪除廢話直接結果~

Vcom調整用畫面.zip (21.25 KB, 下載次數: 207)   1024*768 解析度的,只有對應3種設計電路...

當Vcom不正確實,對應設計的畫面,會非常閃爍~ 可調整VR至中間區域最不閃,完成Vcom的調整~

网友:
先收下,有機會可以玩玩,謝謝

网友:
收到,剛剛用ViewSonic VA1916w來試,Odd及Evn放到原圖大小真的會閃爍勒,可是螢幕是好的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樓大可不可以講一下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會閃是正常的,這個跟TFT電路設計有關,最直接的原因就是GAMMA電路

每個frame參照的GAMMA會有+-互換的情況

圖的重點在於測試Vcom,調整VR會有變化,但最好要使用螢幕原生解析度的圖...

网友:
回復  powerpang

會閃是正常的,這個跟TFT電路設計有關,最直接的原因就是GAMMA電路

每個frame參照的GAM ...
引用 网友B:

收到 & 了解

网友:
有下有推,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