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AGP卡插主板後檔26/2A的檢測方向?

楼主(2011-03-09):
如題,

在下有一片掛了的石頭牌的6600GT AGP版Display Card.
(暫時不能發圖, 所以就先在這裡問下了, 若版大認為這帖要移至卡板區, 請高台貴手,Thx~)

插上主板開機後, 開機Debug Card會死檔在26/2A碼.

卡上的各MOSFET測試正常, 亦有正常的電壓供給至各部 (Display RAM, GPU等), 1117三端穩壓亦正常....

請問維修方向? GPU/槁接IC虛焊的可能性高嗎?

楼主:
ORz... 居然..... 沒人理偶啊.....

网友:
6600溫度有一定的..........熱情。
在上電後,GPU散熱片有溫溫的嗎?

楼主:
6600溫度有一定的..........熱情。
在上電後,GPU散熱片有溫溫的嗎?
引用 网友A:

    還是s10274chen大肯理偶啊... 感動ing~~~

對, 上電後GPU和橋接晶片都會熱 ..... 感覺6600GT晶片溫度正常, 而橋接晶片... 因為之前未玩過Nvida的橋接AGP卡, 所以不知道多熱才算正常.....

此卡的狀況跟john_avatar大中那編"技嘉GV-N66256DP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996&extra=page%3D1)很像.... 他那片是6600 (沒GT)的...

他那片有兩個1117.... 我這片只有一個1117.... 所以... 不能照抄了....

网友:
那麼有燙,更可以確認有供電下去在運作,只是有沒有過clock就要查了。橋接晶片在顯卡運作一段時間後會蠻燙的。
顯卡要量時脈、reset這些小弟我沒量過(主要也是沒碰過),但應該不好量。

空焊的機會也是有的。

网友:
會不會跟顯卡的 bios 有關呢 ???

网友:
Ken大~~
        試試把金手指擦拭看看,或是顯卡拔起再重插試試, 有時顯卡與AGP Slot接觸不良也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网友:
插看 ~PCI 顯卡 能不能 有畫面 ~..可以的話 ~再進入 NVFLASH 看 6600 BIOS 之後再 ~看能不能跑 MATS
空焊 也會 檔 碼的.
覺得應該 6600空焊機會漫大的 ~
這幾天 修好 一片 AGP ASUS 有橋接的 ~ 是 主晶片空焊 ~橋接沒有.
橋接那顆 確實粉燙. 比主晶片燙

楼主:
感謝幾位大大的回覆 (ORz, 論壇現在連 "引用" 都不能用了....)

回s10274chen大:
我也覺得主晶片都沒事, 就是Clock那些不知道如何量... (偶也是沒量過...)

回john_avatar大:
你說的方法, 我已試過N次了 (N > 20), 但還是謝謝你的回覆.

回可愛大:
也試了.... 只插PCI顯卡開機, 在BIOS中設成先用PCI顯卡開機, 關機後PCI和AGP卡同插開機還是卡26/2A.
感覺上好像是BIOS在POST PCI/AGP周邊時沒回應卡死了. 所以在想是不是AGP顯卡把AGP槽的訊號給卡死了....
橋接是蠻燙沒錯, 真的是比主晶片還燙....
想問下可愛大那片是不是也在BIOS卡死?

网友:
GPU空焊+1~機會很大~

楼主:
GPU空焊+1~機會很大~
引用 网友B:

    空焊會導致連BIOS POST都不過卡死啊?

网友:
我有遇到的是ASUS 7300GS空焊卡在BIOS不動就直接當掉
原本以為是記憶體有問題~後來記憶體換了還是一樣卡在BIOS畫面~不動
CLK有續閃~碼檔在26~
後來加焊顯卡就交機了
因為GS的晶片是小的加焊成功機會很大~也能撐一陣子
如果樓主有別的顯卡可以交換來試試的話~應該能知道是否掛顯卡

楼主:
我有遇到的是ASUS 7300GS空焊卡在BIOS不動就直接當掉
原本以為是記憶體有問題~後來記憶體換了還是一樣卡在B ...
引用 网友B:

    恩, 別的顯卡正常, 就這張死檔在26/2A (試了兩去板子, 一塊Intel的, 一塊SIS 的).

不過偶好像在頂帖忘了提, 一直是沒畫面, 只是看DEBUG卡知道已經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