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分壓原理

楼主(2011-03-09):
下圖是一張設計電路時,常常會用的電阻分壓電路,學會這種電路不見得就能設計電路,但是在維修電子設備時,也能有所助益。
下圖中Vin與Gnd是此電阻分壓電壓電路所加上的電壓值,而Vout是我們希望得到的電壓值,假設Vin是5V,你希望Vout是2.5V,那請問R1與R2是多少?

上面這個例子很爛吧!雖然爛但是爛的很簡單,因為上面的例子只有提到電壓,而沒有提到電流,所以答案無限多,又因剛好Vout是Vin的一半,但是我們可以確定,此時一定R1=R2對不對?因為R1上的壓降+R2上的壓降=Vin。

通常設計電阻分壓電路時,我們會先知道Vin是多少?也先決定Vout的電壓,而Vout的電壓其實就是上圖R2上的壓降,所以,如果要求V1,那就是把Vin-V2就行了,反過來,要求V2的話(就是Vout)就是把Vin-V1,很簡單吧!以上面的例子說明,Vout為Vin的一半,而電壓降與電阻值成比例,則我們可知︰

V1/V2=R1/R2

整理後可得

R1=V1R2/V2

上面這個會吧!

大家要練習一下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扣分

除了講原理外,您也介紹一下它都用在那邊,怎麼用?為什麼要用這個分壓唄。
要是考試這樣答,分數拿不高喔。

楼主:
大家看一下!我又被打槍了,這次被逃兵打中"要害"!
我現在是在做看護,只能稍做講解,逃兵你接著寫吧!

网友:
大家看一下!我又被打槍了,這次被逃兵打中"要害"!
我現在是在做看護,只能稍做講解,逃兵你接著寫吧! ...
引用 楼主:

   那是一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到底是那一國的?

网友:
回復  shunxing

你到底是那一國的?
引用 楼主:

    我...我自己一國n_072|

這真的太簡易了拉~~~而且他要分壓~~~也要先知道後端的負載阻抗吧
要不然怎麼有足夠的電流...與電壓...

更何況...你這只是R1與R2的迴路吧....本身就是負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剛剛已經打電話了,你往門外看看,那些公會已經快到你家門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了!你到底有沒有去申請ccmedia的廣告(這是首頁廣告那一家)?那家點閱一次是2.5元喔!申請過的話每月2800就有人出了。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我剛剛已經打電話了,你往門外看看,那些公會已經快到你家門口了。 ...
引用 楼主:

沒看到半個人耶....該不會找錯人了吧~~找去阿BEN那了....
要不然他怎麼消失了快半年還不出聲.....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對了!你到底有沒有去申請ccmedia的廣告(這是首頁廣告那一家)?那家點閱一次是2.5元喔! ...
引用 楼主:

還沒去申請~~~
最近雜事非常多~想先把這些事情處理好在說~~~
而且~~我的網站流量不像你這邊這麼大..
所以~~過的了還不一定有最低門檻的資金收入

网友:
只要電壓, 不要電流時 R1 = R2 沒錯..... 若有輸入阻抗, 我看應該是R2 > R1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家沒有設限門檻,先申請看看再說吧!
申請過了之後,請大家幫忙一下,多少可以補帖支出,其實我自從職職後,一直在想如何讓痞酷網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的方法。

网友:
回復  shunxing

這家沒有設限門檻,先申請看看再說吧!
申請過了之後,請大家幫忙一下,多少可以補帖支出 ...
引用 楼主:

那我就去申請看看吧~~~~
想要由網站來獲取利益...
因該很難....除了廣告...
我看你還是多接點維修或是開發的來養活你才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我,痞酷網是痞酷網,我可以養活我自己,但是我希望痞酷網也可以養活它自己,而不用靠我來養活它。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對了!你到底有沒有去申請ccmedia的廣告(這是首頁廣告那一家)?那家點閱一次是2.5元喔! ...
引用 楼主:

    回題吧,回題吧。回題是岸。不要轉移話題。快把該寫的寫一寫。

网友(2011-04-20):
沒想到w大還沒把痞酷網養到十八歲就不讓他當啃老族了。
順興大的網站是什,沒去逛過也,介紹一下吧!

网友B:
又偷學到了
就怕要用時又忘了
現在不用怕了.要用就上來爬文n_1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偷學到了
就怕要用時又忘了
現在不用怕了.要用就上來爬文

那你要小心一點。
WISH 有時會拿這個站實驗一下,那你會查不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