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Zinwell BLS-2500 Progressive Scan Video Processor 花屏維修

楼主(2011-03-09):
這台選台器用了一陣子了,好像已經絕版了。

這是它花屏的樣子,跟顯卡花屏很像。

打開來,很簡單,一塊版,外接電源12V。
配置很像顯卡,有GPU、記憶體、ROM等。

首先,檢查電容有沒有問題;接著看看有沒有裂焊、浮焊,但目視檢查好像都正常。
突然發現ROM旁邊的APL1086三端穩壓器周圍板子變色,應該此處產生高溫,但判斷APL1086沒壞,因為畫面還有,只是雜訊很多。APL1086的in及out各接了一個47u 16V的電容,也在變色的範圍內,會不會受到高溫變質?

拆下量測,47u變成51.29u,增加10%。

二個都換上25V 47u的,接上電視,恢復正常,試測三小時,目前正常,算完修,撿到軟的。

网友:
有夠硬啊!!  恭喜!
我前次修一個輸出不穩的電源板.輸出側12v及24v濾波電容.容值都多7--10%.
可能也有問題!只是當時想:一.10%誤差內.  二.我的電容錶不準.-----
想請教電容錶怎樣能知道或調整準確度?

网友:
恭喜完修,小電容常常外觀不動聲色,但實際上已經掛了

有空的話把整張的都檢查一遍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容錶準不準、能不能校正,我不瞭。看看有沒高手願意出面指導一下。
不過我是量過全新的日製電容,它顯示48.Xu的容量。原電容增加10%以上似乎太多了,尤其是apl1086的濾波電容,應該誤差愈小愈好吧,所以就換了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兄,謝謝您的建議。先前也想過,但是看到那麼多的電解電容,加上板子又鋪了大塊的接地銅箔,有夠難拆,當時就軟腳不想動了。不過,真的,有空一定再拆機全數檢查。

网友:
其實對我來說
電解電容只要增加或減少10%就會換掉
陶瓷或麥拉電容可以至15%
當然電容表還是一定有誤差,誤差值到多少還要看電容表設計
電容表也可以"歸零或校正"
買電容表時應該都有附說明書,要用多少值的電容跟那個檔位去校正...

网友:
請教各位前輩..誤差下的容量值變大是機器出廠時就如此嗎?還是使用環境下的變質老化?
如是前者...那麼公司的QC也太差了吧!(畫面雜訊也在賣)
如是後者...那小弟還真沒遇過因電容器容量變大而產生故障的機器!(不好意思^^"太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誤會了,3、4年前它還是正常的,1年多前開機時就會花,但是開開關關幾次後就正常了。後來這招也不靈了,才拆開來檢查的。
至於電容容量增加產生故障,我這也不是第一例,記得好像有前輩PO過這種問題的文章,您不妨參考看看。

网友:
謝謝指導!只知容量會衰減不知容量會變大,小弟太嫩了^^"
我會多多爬文的!

网友:
我電解電容範圍定5%...

网友:
一般較便宜的電容表在測試低容量電容時,最好先進行零位調整(0 ADJ)或是測量時扣除未接電容時顯示的數值

网友:
感謝a大經驗分享n_046|

网友:
電解電容容質增加產生故障,幾乎都是減少比較多這也是經驗談,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 我也有一台 跟你的一樣狀況  但最近卻不開機摟 開關一開 電源就亮綠燈  無動作 無畫面
請問那棵APL1086 正常電壓 是多少 ?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抱歉,這兩天正被一張沒牌子的顯卡修理,沒上來。
您的問題待我拆機量過再告訴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來了,請服用,希望對您有幫助。大家來一起妨礙資訊業蓬勃發展!
紅框內這個APL1086的數據為:
輸入腳(3腳) 5.1V
輸出腳(2腳) 2.61V
ADJ(1腳)    1.35V

這個紅框中的APL1086的數據是:
輸入腳(3腳) 11.9V
輸出腳(2腳) 8.2V
ADJ(1腳)    6.9V

网友:
感謝大大  提供數據
電壓一切正常  ...掛摟

楼主:
別放棄。PCR您只查了P,還有C跟R呢。像晶振有沒有起振等等。

网友:
別放棄。PCR您只查了P,還有C跟R呢。像晶振有沒有起振等等。
引用 网友E:

請問晶振有沒有起振量的出來嗎?
可不可以麻煩您幫我們解釋一下,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實善用"搜索"就可以知道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6%99%B6%E6%8C%AF

网友:
回復  綠巨人

其實善用"搜索"就可以知道了。
引用 网友E:

老是熊熊給他忘記~搜索
感謝a大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