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1912 電源燈閃爍 ~~AD板有問題~~求助

楼主(2011-03-09):
因為電源燈閃鎖爍
原本以為應該換個電容或是1117-3.3換掉就好
結果還是一樣閃
後來不接p+i板
直接送5v試試看
結果5v居然吃掉1A的電流(如圖)
換掉1117還是一樣
這下頭大了
請問大大
還要朝哪個方向去查
A190A2-A02-H-S1

A190A2-A02-H-S1

A190A2-A02-H-S1

感恩大大幫忙

网友:
檢查編號ZCP的晶體是否有1.8V輸出

另外看5V迴路上各MLCC/電解電容阻抗是否正常

楼主:
報告狼大
我已將左邊1117及電容都更換新品了
原本以為是zcp出問題
但是將他bypass後
問題還是存在
如果5v持續送
右邊那顆553040d大顆的ic(不知道叫啥)會發熱
會不會是大ic掛掉
還有MLCC事啥???

网友:
不能BYPASS,這是1.8V電源電路,供應不正常會使Scaler發熱並可能損壞

MLCC→積層陶質電容,板上一堆深淺不等的棕色方型SMD元件就是

楼主:
請問狼大
忘記提到一點
我的按鍵拆下來量是好的
但是裝上去就短路了
這個線索有方向可以查嗎
還是從1117的左半邊的MLCC開始察起嗎???

网友:
裝上去就短路,請檢查排線有沒有裝錯邊/裝顛倒
另外看看排線插座上方兩顆褐色排容有沒有問題

网友:
有接面板嗎?

19"消耗電流約在1A

楼主:
報告suneku大
沒接面板
裸版測試
--------------------------------
我再把我的問題總整理一下
1.一開始是電源燈閃爍
2.排除P+I直接接電源進去AD板
3.發現一樣5V亂跳
4.更換1117-3.3V後,還是一樣
5.將1117BYPASS直接送3.3V給板子,發現一樣
6.所以是3.3V的迴路有問題
7.不知所措
請大大來幫忙給意見

网友:
因為大部分AD吃電不只一組,所以只供單一電壓一般不會正常運作
檢查ZCP有無1.8V輸出先吧~

网友:
該板大部分是Scaler ic 壞掉,導致異常發燙!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片的AD版我有出售  350  運費40
此款 AD版 如出現 大IC異常發燙  明顯 75%他掛點了 換片比較快   單買一各IC也差不多這各價位_~_~

按鍵版街上短路  你先拆下測量 排線是否異常 看有無短路  這款的根奇美的依樣常會出現排線掛點

网友:
檢查ZCP有無1.8V~~~查吧 ~...
ZCP看電壓為多少 ~..第2腳.
主 IC  需要 2組電壓 ~1.8V 跟 ~3.3V ~
缺一組電壓 `會異常發燙

网友:
這個AD版很面熟,可能是P+I版的問題喔,我之前是換P+I版的電容修好的。

网友:
請您先查查cp1 cp2 cp3 lp1這四顆零件是否短路(在您主板最左上方)

楼主:
感謝狼大,suneku,jit888,阿國,carzy1kimo,fox888,JASON-YANG...各位大大
仔細查過
真的這塊板子故障了太嚴重
所以放棄
買了一塊中古ad
這樣比較有效率
畢竟我還是菜鳥

网友:
不錯的決擇..時間就是金錢....除非有空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