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msung SCX-4200 故障問題 (以解決)

楼主(2011-03-09):
我真的快被這台給整死了....
這台是養樂多大的....
狀況很特殊....
我開機..它動作一切正常...
也顯示熱機完成....
但是...我要複印..卻無法動作..
確定排除按鍵等等的相關問題...
但是~~在功能裡面有個列印報表
那項功能卻是正常的...點下去之後
會列印出清單.......

由於無法影印我就沒再接上電腦測試了..
根據養樂多大所說的...由電腦送列印訊息...也是無法列印....

我今天抓了一整天的相關資料...能用的方式都用了...也是沒用

根據瞭解..有可能是機器的記憶體滿了...至於是滿什麼?我不知道...
但有相關的清除程式我卻抓不下來....都顯示載點有問題...

請知道問題的處理方式的網友們幫忙一下囉~~~
因為~~我手邊剛好也有一台跟養樂多大這台一模一樣的機器.....
故障狀況..有可能是一樣的~~~只是我也還沒測試...

网友:
只有看到清除三星SCX4200硒鼓上的计数器
http://162810.blog.51cto.com/152810/24491
還蠻麻煩的.....
倒是沒看到類似EPSON用的那種超方便的SSCSERVE

楼主:
只有看到清除三星SCX4200硒鼓上的计数器

還蠻麻煩的.....
倒是沒看到類似EPSON用的那種超方便的SSCSERVE ...
引用 网友A:

目前不是這個問題....
這計數器~~~要是滿了..
他會顯示碳粉沒了....
問題是機器顯示一切正常...
就是不給動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後來又找到的"清零程式" 簡體字 要用APPLOC開才看得到字

這邊是2.1板  19.3 mb
http://good.gd/588295.htm

是這個?

楼主:
回復  shunxing

後來又找到的"清零程式" 簡體字 要用APPLOC開才看得到字

這邊是2.1板  19.3 mb

是 ...
引用 网友A:

怪了~~我抓不到的東西~~你怎麼找到的阿???

网友:
順興大,按了啟動鍵後,
它有顯示什麼嗎?
不然怎麼會沒辨法印?

楼主:
順興大,按了啟動鍵後,
它有顯示什麼嗎?
不然怎麼會沒辨法印?
引用 网友B:

    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网友:
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引用 楼主:

它開完機也沒有任何的錯誤嗎?
可以先換滾筒組試看看!

楼主:
它開完機也沒有任何的錯誤嗎?
可以先換滾筒組試看看!
引用 网友B:

    我手邊沒有新的可以測試.....

你有遇過這問題嗎?

网友: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可開機,可掃描,
從電腦送指令列印時,液晶面板有"列印中"過2秒回復到待機中,但機器都沒動
但機器本身內部的自我資訊(或是自我檢知??)卻又可正常列印出來
之前高雄某店家,開了一張故障清單,取紙輥、進紙機構、、、、、、、一堆東西
報價3800元,SCX-4300新機也才4200元,他清單內的東西一樣都沒壞
客戶決定換新機,這台就我帶回來了,麻煩順興幫我修
修好之後要送給客戶單位中一位好友,因為他我才能接到他們單位的CASE,

网友B:
我手邊沒有新的可以測試.....

你有遇過這問題嗎?
引用 楼主:

我是沒有這台的機型,但是我有客戶是用sxc-4300,
因為這類型的機器,沒有什麼可以換的,
所以就是只有滾筒組而已!
順興大另一台也沒有滾筒可以替用嗎?

网友:
按手冊(按鍵-左的左手邊那個按鍵)直到螢幕上方出現維護。
2 按捲動按鈕( 或 )直到顯示清除設定,然後按確定。
3 按捲動按鈕( 或 )以選取您要清除的項目。
• 紙張設定:將「紙張設定」的所有選項都還原為出廠預設值。
• 複印設定:將「複印設定」的所有選項都還原為出廠預設值。
• 所有設定:將所有設定重設為出廠預設值。
• 機器設定:將所有的系統設定(例如顯示語言和節省模式)重
設為出廠預設值。

楼主:
我明天抽空修修看~~
看問題到底出在哪~~
居然讓我修到快抓狂

网友:
基本上是更換滾筒就會好了!
因為滾筒上面有一個晶片,
那個晶片出問題就會出現很多異常的現象!

楼主:
基本上是更換滾筒就會好了!
因為滾筒上面有一個晶片,
那個晶片出問題就會出現很多異常的現象! ...
引用 网友B:

這顆晶片嗎??

网友:
嗯嗯!
就是這顆!
可以試著換看看!

楼主:
嗯嗯!
就是這顆!
可以試著換看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它.....那我知道怎麼處理了.....
晚點~~~把它給分解~~

由conbawa 所提供的資料來修改看看~~~呵呵~~~

楼主:
只有看到清除三星SCX4200硒鼓上的计数器

還蠻麻煩的.....
倒是沒看到類似EPSON用的那種超方便的SSCSERVE ...
引用 网友A:

這資料~~~~是大陸版的~~~~
台灣版的內容~根本不同阿......

楼主: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可開機,可掃描,
從電腦送指令列印時,液晶面板有"列印中"過2秒回復到待機中,但機器 ...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換一支全新碳粉~~~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不過~~~我用修的把他給直接修好了~~~~以後要加碳粉就簡單了~~~~
哈哈哈哈~~~~~
把錢準備好~~~我4月3日清明節的前2天星期日會下去高雄
準備跟你收那2台印表機的費用了~~~~

网友:
那當然沒問題!!
多少費用,PM給我
那台HP你有找到後蓋ㄇ?

楼主:
那當然沒問題!!
多少費用,PM給我
那台HP你有找到後蓋ㄇ?
引用 网友C:

    沒找到耶.....
至於價錢....我PM給你囉

网友:
哈哈哈!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恭喜完修囉!

网友:
恭喜完修,COCO入袋
沒想到連這個都還能分版本,真是夠心機

楼主:
恭喜完修,COCO入袋
沒想到連這個都還能分版本,真是夠心機
引用 网友A:

等我把流程PO出來~~~你就知道裡面的差異了~~~~~
那資料~~真的差很大~~~~~
根據了解~~~機器的韌體版本不同~~~資料也不同
我等等也要把韌體拆下備份~~~
要不然以後遇到特殊問題~~要修也難囉~~~

楼主:
真的會被這台的故障給整慘....

看樣子過陣子回收場因該會有很多這機型的印表機~~~
原因就出在突然無法列印或是完全沒有動作....
而這問題通常都是會被誤判...主機板故障或是機械故障...

要不是我手邊有一台養樂多大的...再加上我回收場收回來的...
兩台交叉比對..我還真抓不出原因...
但是...更神奇的是...
我回收場收回來的那台碳粉在養樂多大那台可以用...
在原本的那台卻是完全無法使用....
而我將養樂多大那台處理好的碳粉..拿來我那台..
居然又可以正常使用...天阿~~~現在是什麼情形阿...
最後...當然是將我那台的碳粉拆下..直接處理...
在裝回去...機器~~完全正常...這真的是....
以後的設備都玩這招...真的會玩死一堆人...

先來看看conbawa 大大提供的教學網站部份資料..

再來看養樂多大的資料...由於忘記事先將有問題的資料存檔...
所以這是我處理過沒問題的資料

下面這張..是我的碳粉...有問題的資料...
處理之後....下面這張..就是沒問題的資料....

目前先把這差異給大家看看....
實際維修流程..過幾天有控我在PO上來....

网友:
好期待S大的维修流程。

网友:
會不會是機器的內碼的關係,
如果有新的碳粉的程序,要先把資料存起來!
我覺得是機器的內碼跟碳粉有對應,
所以換到別台可以用,原本的那台確不能用!

网友:
的確~要是每台印表機都給玩這種把戲

我想我大概會把機器給砸了吧!!

楼主:
會不會是機器的內碼的關係,
如果有新的碳粉的程序,要先把資料存起來!
我覺得是機器的內碼跟碳粉有對應, ...
引用 网友B:

碳粉程序應該是一樣的...
只是~~有副廠有的原廠...
內容應該有很多不同...
除非是買原廠的~~直接拆下來把資料讀出來
要不然~~還真的不知道它的程序如何計算

网友:
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意思是安裝過的意思!
應該這個碳粉匣被判斷是被用過了,
所以才會無法再使用了!

楼主:
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意思是安裝過的意思!
應該這個碳粉匣被判斷是被用過了,
所以才會無法再使用了! ...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但是~~我把這隻在放回養樂多大那台...
居然還可以繼續使用..這才叫做神奇...

网友B:
有可能....但是~~我把這隻在放回養樂多大那台...
居然還可以繼續使用..這才叫做神奇... ...
引用 楼主:

    對啊!順興大,你注意看一下,
你處理過後,那個instaled的內碼就不見了,
所以裝回原本的機器後,跟機器的內碼一對應後,
就被判斷成沒使用過的,也就可以用了!

楼主:
對啊!順興大,你注意看一下,
你處理過後,那個instaled的內碼就不見了,
所以裝回原本的機器後, ...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英文意思..
不過~~你看到的是我這一台的才有這英文內碼

養樂多大的那一台...可都是空白的.....
只能說~~在相對應的地方不可以有任何的數值出現..
要不然就是~~什麼怪情況都有...

网友B: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英文意思..
不過~~你看到的是我這一台的才有這英文內碼

養樂多大的那一台...可都是空 ...
引用 楼主:

    嗯!所以那個晶片內碼的資訊也是重點!
內碼錯了,就會造成機器判斷上異常,
重刷就好了!

网友:
http://good.gd/531912.htm

這是小弟找到的...

楼主:
這是小弟找到的...
引用 网友D:

其實我很懷疑~~~這程式有沒有用....畢竟這是透過印表機的主機板控制之後才有去讀寫這記憶晶片
並不是說你要清空這麼簡單就可以辦到的..尤其是韌體的部分....

還有就是...這是大陸版的...
台灣版不一定能用...

网友:
看到你說的連碳粉晶片都做手腳的狀態,那個清零程式用了應該會出事
我開來看過,光scx-4200就有兩個版本v1.13跟v1.15
現在看來,刷完可能會變.......簡體版?
到時候就能刷簡體的碳粉版本了

簡體跟繁體的最大差異看來是C4200CHNEXP
CHN還好理解,EXP就不知道是啥了....為什麼不是CHT?

那個修改網頁上也是叫人把40h那邊清空,所以那一段應該是記錄碳粉使用的計數
看它網頁說明要留兩份來交替使用,似乎機子本身也會留底一份來做比對
不過instaled(installed)就很耐人尋味了,難道是裝上後又拿出來,然後又裝回去就會被記錄?
真是謎樣的機子啊

楼主:
看到你說的連碳粉晶片都做手腳的狀態,那個清零程式用了應該會出事
我開來看過,光scx-4200就有兩個版本v1.13 ...
引用 网友A:

    機器主板韌體的部分....
是1.07版.....BIOS晶片上面有印....

所以我才不想使用那歸零器

网友:
EXP的意思就是到期日,
所以如果在40H部份有數值或是其他值的話,
會有問題!
如順興大的第二張照片,40H的值20060303,
應該就是2006年03月03日到期!
所以超過那個時間,就不能用了!

楼主:
EXP的意思就是到期日,
所以如果在40H部份有數值或是其他值的話,
會有問題!
如順興大的第二張照片,40H的 ...
引用 网友B:

    那因該是...製造日期吧.....
不太可能是到期日耶....

网友B:
那因該是...製造日期吧.....
不太可能是到期日耶....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查到的是到期日耶!
到期日即有效日: expired date(= exp. date)

楼主:
但是我查到的是到期日耶!
到期日即有效日: expired date(= exp. date)
引用 网友B:

    ....我還當它是經驗直......
那應該是給韌體判斷用的吧.....
哪一各國家專用的碳粉

网友B:
....我還當它是經驗直......
那應該是給韌體判斷用的吧.....
哪一各國家專用的碳粉 ...
引用 楼主:

    我咧,經驗值!
碳粉還會升級咧!哩麻幫幫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神奇的碳粉......0.0
如果把那個到期日強制改掉,看會有什麼狀況呢?不得而知吧!

楼主:
回覆  shunxing

神奇的碳粉......0.0
如果把那個到期日強制改掉,看會有什麼狀況呢?不得而知吧! ...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想再那邊拆來拆去的...

网友:
回覆  shunxing

神奇的碳粉......0.0
如果把那個到期日強制改掉,看會有什麼狀況呢?不得而知吧! ...
引用 楼主:

    那個到期日應該是原廠設計的吧,
為了印出來的效果正常,所以都會在耗材方面設計一個日期,
就像我們的東西有保存期限一樣!
滾筒跟碳粉也是有保存期限的!

楼主:
那個到期日應該是原廠設計的吧,
為了印出來的效果正常,所以都會在耗材方面設計一個日期,
就像我 ...
引用 网友B:

    這台機器出來沒幾年...
要是那個數字真的是到期日.....
那我不就要給他改一改了...
讓他10年後到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回复 楼主:
回覆

或許是吧!順興大可以改看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奇妙的事情發生,那應該蠻好玩的喔!

楼主:
回覆  coreylin
回覆  shunxing

或許是吧!順興大可以改看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奇妙的事情發生,那應該蠻好 ...
引用 楼主:

    ....我又不是太閒沒事做......
我都還沒時間整理照片來PO實例...
都已經準備好照片了..等著我來去修圖了

另外~剛剛終於找到LED看板配合的工廠了..
零售23*295CMLED單紅色看板..2萬5就可以賣給論壇的網友了
但是~~這只是成品價..不含安裝跟運送的價格...
將近3米長LED廣告看板..真的有夠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呵呵!玩一玩就可以....破解囉!

三米長.....有沒有比較短的啊?
這好像比台中市公車站牌那個公車動態的看板還長?

楼主:
回覆  shunxing

呵呵!玩一玩就可以....破解囉!

三米長.....有沒有比較短的啊?
這好像比台中市公車站 ...
引用 楼主:

這尺寸是工廠的大量生產尺寸...
當然還有短的..要定做..價格差沒多少
除非在統一標準尺吋內價格會比較優一點

网友B:
這台機器出來沒幾年...
要是那個數字真的是到期日.....
那我不就要給他改一改了...
讓他10年後到期. ...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廠商他們是怎麼定義這個日期的!
總之可以破解就好囉!

楼主:
....我又不是太閒沒事做......
我都還沒時間整理照片來PO實例...
都已經準備好照片了..等著我來去 ...
引用 楼主:

    3米對一般來說,真的還滿長的!
而且單價要到2萬5,雖然比較有專業跟保障,
但是如果自己diy真的價格差很多,
又有樂趣跟成就感~~

楼主:
3米對一般來說,真的還滿長的!
而且單價要到2萬5,雖然比較有專業跟保障,
但是如果自己diy真的價 ...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這個...是可以用軟體來改變裡面的文字...
不是我做的那種簡易的....
那種簡易的看板在露天有人在做~~~
但~~~價格也不便宜~~~

网友B:
我說的這個...是可以用軟體來改變裡面的文字...
不是我做的那種簡易的....
那種簡易的看板在露天有人在做 ...
引用 楼主:

哦!是不是像飲料店那種,可以作跑馬燈的那種啊!?

楼主:
哦!是不是像飲料店那種,可以作跑馬燈的那種啊!?
引用 网友B:

飲料店??
你在說這個嗎???

我再說的2萬5是下面這個...快3米長

网友:
飲料店??
你在說這個嗎???

我再說的2萬5是下面這個...快3米長
引用 楼主:

我說的是你去找到的那種快3米長的,
那種的在嘉義的清心福全有的店都有裝!

楼主:
我說的是你去找到的那種快3米長的,
那種的在嘉義的清心福全有的店都有裝! ...
引用 网友B:

    ....不會吧~
這麼大手筆~~都買這種的來裝....

不過我也有在露拍看到使用一樣模組的...
150公分左右的...才1萬多...現在是~~越殺越低嗎?
真的是越來越競爭了....

网友:
....不會吧~
這麼大手筆~~都買這種的來裝....

不過我也有在露拍看到使用一樣模組的...
150公分左 ...
引用 楼主:

飲料店的部份都是加盟時就裝好了,所以都算在裡面了!
現在這種的東西也很競爭啊,當然會殺來殺去啊!
這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