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代換問題請教?io發熱就一定損壞嗎?

楼主(2011-03-09):
各位大大,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問題一:mos要怎樣了解是否可以替換?
問題二:io發熱就一定是故障嗎?
以上,謝謝各位大大幫忙解題

网友:
MOS代换需要查阅相关MOS参数,N、P要搞清楚
IO发热在主板中大多是自身损坏了,如果放在本本中就不一定了,主要取决电路设计。

网友:
第一個問題應該善用搜尋打MOSFET就能找出很多先例跟答案
第二個問題IO在運作時~基本上不會有熱度~大約在體溫附近
但如果在筆電裡就不一定~溫度會有點高~但不至於燙手
如果燙手的話~很大的機會是掛了
而樓主手邊有除錯卡的話應該是擋00或FF不跑碼

楼主:
to d大,謝謝你的解釋
to 好奇大,目前我有遇到一片主機板,他本身無法開機(任何電源都沒有),當我摸io時候,發現很燙,所以才會請教,io燙的時候,就可以判定損壞了嗎?謝謝

网友:
有發熱的現象先處理ok後再來處理其他問題

网友:
to d大,謝謝你的解釋
to 好奇大,目前我有遇到一片主機板,他本身無法開機(任何電源都沒有),當我摸io時候 ...
引用 网友A:

任何電源都沒有!?io就不會燙吧?
我有個例子,在查線路時,曾拆除水銀電池,後來忘了裝回去,上電,還沒power on,想說查一下5vSB,結果南橋會燙手。趕快拔除電源,裝上電池,再上電,南橋溫度正常了。

楼主:
dear aecom 大:
我有強制開機,就是綠腳與黑腳強制給他開機,發現io發熱,這樣就可以判定io故障吧!謝謝

网友:
抱歉,忘了回您的問題。我舉的例子是想說您要不要先確認IO的供電正不正常,您沒說您版子上IO的型號,所以只能說有些IO有5V及3.3Vbat的電壓,少一個可能就會發燙。IO的接腳眾多,誤殺忠良,不小心傷了它也會傷了自己。

楼主:
我版上的io為ITE的IT8716f-s 0639-dxs,要怎麼量io供電電壓?謝謝

网友(2011-04-24):
回复 网友B:

全都英文,可以解釋一樣看第幾頁嗎?量哪隻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第9頁,
腳位.       代號           說明
4, 35, 99     VCC          +5V 電源
67          VCCH         +5V 輔助電源
69          VBAT         +3.3V 電池電源
36         VIDVCC        VID 供電電源 (1.2 or 3.3V)

另外第24頁的圖7-1可做為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