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找出高頻音問題點

楼主(2011-03-10):
靜音王400w
空載不加負載不發出高頻音,接主機板+硬碟就會發出高頻音
每次遇到有高頻音的電源供應器如果電容全部換新依然無法解決最後只能放棄
這顆靜音王400w問題還是一樣
買了一台中古示波器想再修修看
無奈因非電子科系出身還是修不好n_073|
想請問一下用示波器測量T2變壓器紅框處所得到得波形是正常的嗎?
剛剛發現用力壓住T1最大顆變壓器聲音就會消失n_121|
http://sunto.cc/1138
http://sunto.cc/1140

网友:
那個波形是正常的喔!
變壓器高頻聲....因為電流引起磁場變化,線圈互相震動而發出。
待機的時候有高頻聲?

网友:
先聽聽高頻音是由哪個元件發出的

楼主:
那個波形是正常的喔!
變壓器高頻聲....因為電流引起磁場變化,線圈互相震動而發出。
待機的時候有高頻聲? ...
引用 网友A:

待機或空載的時候沒有高頻聲
加負載高頻聲就會出現n_073|

楼主:
先聽聽高頻音是由哪個元件發出的
引用 网友B:

高頻音是由T1最大顆變壓器附近所發出的
用力壓住聲音就會消失
會不會是變壓器鬆了n_144|

网友:
用力壓住就沒有,可能是繞組或是磁芯有鬆脫,導致振動發出聲音

可以嘗試重新浸泡凡立水,不過若是磁芯內部有受傷(例如大力敲擊後造成內部有小裂痕)就無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的說明
泡凡立水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