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8500GT 破圖7600GS AGP不顯 維修
火..

楼主(2011-03-10):
感謝 凱文網友 提供東西
GIGA N55128ds 確定 ~GPU 掛蛋 對地 0
圖多 ~發同一帖  都是 作 BGA
7600AGP 拿到 是不顯示 ~...2顆晶片一顆橋接~..

asus 8500gt

..........

ASUS 7600GS AGP
拿到 是 沒畫面 ~..
先對 主要的 晶片加焊..竟然 有畫面
那就是 它囉..

謝謝收看 ~

阿國 我缺這1顆拉~

网友:
C大的土砲技術越來越好.佩服佩服......

网友:
可愛大,想請教一下,你用萬用鋼網放錫珠,這樣不是晶片上全都蓋滿了錫珠,那有的接點不用錫珠的怎麼辦?
是在一顆顆把它移掉嗎?

网友:
土炮的精髓幾乎被carzy1kimo大完全發揮出來了,了不起!!

网友:
這種搞法會令大廠跌破眼鏡....可愛大的BGA返修技術越來越給力了n_047|

以後BGA指導工程師的頭銜就給你啦......

這種被動散熱的卡真的不能買,悶在機殼內很容易就熱壞了,有
個風扇就好多了卻故意不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差的遠~........
目前 只能小面積 ~35MM 內...有鉛 ~
做無鉛 可能沒辦法....
這種 東西 ~要成功率高 還是要交給專業設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把錫珠換成有鉛的?

网友:
這樣應該可以把石頭牌的維修搶過來作

网友:
不錯喔~BGA技術越來越純熟了~

网友:
C大的土砲已經不用加熱磚了,加熱磚速度是否太慢?但是電熱絲又有溫度太高的問題,要注意控制.
大面積晶片,使用熱風會有加熱不均的問題,無鉛高溫更明顯,
所以土炮風嘴不是單單依晶片大小罩住,要再改進風嘴才有機會.要讓熱風能均勻加熱晶片.
也就是內部還要再加一層均流罩,外層是導流罩控制各方向的流出量(角落是死角要增加流量)
如果銲點有氧化層,再加銲也是用沒多久,有氮氣保護錫球的作法,所以風嘴的重要性就更加提高,
不然為何紅外線加熱會失寵?(紅外線要如何均勺加熱到風嘴的的角落?)

楼主:
以前 加熱磚 12CM*12CM ~ ~ 是因為面積小 ~..相對造成的 ~ PCB 變形~ 底部 溫度不均
吃錫的 ` 的不均 ~.改 石英管..面積變大囉 `22*CM...整 片加熱 比較均勻 ~變形小 成功率高
...確實 買現成的 風嘴 必須改進 ~出風口 ~很不均.所以 只能小面積的 橋 有辦法 ..

网友:
單片加熱磚是小面積電路板用的,是不能均熱主機板的.

网友:
感謝c大經驗分享

网友:
真有毅力,花那麼多時間做兩片顯卡,大家應該多給掌聲,預熱的板溫可以在低一點點,這樣顏色會更漂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不好意思,用萬用的鋼網,要如何處理錫球的問題?也就是萬用鋼網是全部都有孔可以放錫球,可是板子上沒有都有錫球的位置,多餘的位置,是要如何取出呢?謝謝大大

网友:
真的太佩服了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連邊都摸不著無法比擬,恭喜完修!!

网友:
多看幾次發現C大的植球台用的滿上手的~~
最近考慮要買這台~~

感覺不錯的樣子~~
用直接加熱鋼網排球都要排老半天~取下時球又會跑掉@@"(我不敢用直接加熱的鋼網用錫球植..球太大顆就取不下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台是新的 ~感覺不錯用 ~
用直球台 是速度快拉 ~之前用土法煉鋼~還真的粉慢.
如果真的直球快 還真的要 學S 大用 烤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做法 是不帶網吹....
等冷了 之後再 除掉多餘的 錫球.

网友:
用錫膏是很快~~但不是全都能用錫膏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