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4 不開機維修
火..

楼主(2011-03-10):
Acer  AL1714 不開機維修
其實我不是專業人士,只是有興趣
故障品來自資源回收廠200元
         今天的主角 Acer  AL1714
故障原因:按電源沒反應.不開機
         拆開後開始目視檢查…沒發現異常
只有看到4個 SMD 電解電容 沒有用一般會長高的電解電容
其實沒想過會完修所以照片有些遺漏
一開始先測fuse 很快被我找到一個斷路  左邊編號FP1是故障被我拆到了…他原來是跟右邊這顆F1長的一樣
因為我買不到這種直接用下面這種代替(125V 3A)
換上之後上電又燒掉了。這應該是還有零件短路所以上電又馬上燒fuse
再來找找,過了30幾分鐘還是沒找到(技術還真爛)
先休息一下抽根菸想想再來怎麼查
突然想到FP1直接用導線短路(反正都壞了.要搞就搞大一點)
居然可以上電了太好了(不過還是不開機)短路的零件還沒找到

上電的同時好像有看到紅框框附近有在冒煙
仔細看又沒有…怪了…只好用手摸摸看
喔!痛死了..大家應該有看到吧!cp24不見了(被我的手指給弄不見了)

手指頭燒焦一塊(我想溫度大概有超過300度吧)
那怎麼辦…手燙到後一用力甩這片電容也找不到了
大家請看下圖
這是我完修後再補的…加減看吧!
藍框框裡的保險絲..電容是更換後的代用品
第一次發實例…如果寫的不好請多包含

楼主:
怪了多一張圖請版主刪

謝謝!!!

网友:
自己編輯文章把圖刪除

可以近拍代用 CP24的那顆嗎?

网友:
在這裡發實例
手指頭燙到的圖也是要貼的n_04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會刪...有點笨笨的

网友:
" />有沒有看手指頭 說不定編號就印在手指上n_136|" />~~~~~~~~~~~~~~~~~~~~ 酸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拍謝這是2月底修的當時沒拍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是貼片電容沒有編號的

网友:
精彩!恭喜完修。這方法有點像WISH的電流灌頂大法,膽大心細。

网友:
這顆cp24會燒燬好像是通病了,上次也碰過一台,google了一下,結果好多人碰到

网友:
這顆cp24都會短路
我是直接拆掉不裝也可以
給你參考

网友:
燙到電容可以解焊....可見有多燙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c大經驗分享

网友:
真是猛~~但200元一台也真是太便宜了...聽回收商再講最近回收價有漲..專門去回收場收夠的400~500都有人收..

网友:
利害!有機會也用看看~~但如果燒的更嚴重!會被客戶罵..........
acer通病

网友:
200一台的真的難找了
我們這邊都要3-4百,運氣好的如爆電容等問題
運氣不好還會收到T-con或面板掛的
面板破還看的出來,T-con或面板壞跟本看不出來,我們這邊大都不給測,頂多可以拿手電筒看面板有沒有破...
加上維修材料錢跟工錢...現在我都只會收來修復自用了,拿來賣跟本快沒賺頭了

但也恭喜大大修復,又多台液晶可以用了

网友:
請教chuankuo1973
acer1714的液晶如何拆,小弟拆了4顆螺絲,外殼還是無法拆開,好像還有一顆螺絲在下方中間,但那顆螺絲拆不到
小弟是新手,麻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四周邊框的卡榫可以用,不要的信用卡或電話卡拆

网友:
chuankuo1973 大大謝謝你

我是說在支架後面的那顆螺絲要怎麼拆,我用一般的起子都無法插入那個螺絲孔拆螺絲,是要用L型的起子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應該有護蓋,護蓋要先拿掉阿!

网友:
大大,,,,,,,,,,修復完成 , 恭喜
學習了 , 3 Q
更換零件 1....SMD 3A FUSE
               2....SMD ????? uf

网友:
利害!!既然查到那~

网友(2011-04-10):
這一台應該是~~~燈箱的
200元算是收貴了,這一種基本上不容昜賣出去,只能自已用。
不過用來練功,修好自已用,也是不錯的n_116|

网友(2011-07-04):
chuankuo1973 大大,謝謝你,原來護蓋要先拿掉
前陣子較忙,明天來試試
感謝

网友:
運氣不錯
馬上就有一台17的可以服役

网友:
chuankuo1973大大你好:

請問你的電烙鐵適用幾w的,我的絡鐵40w要拆在上面的零件,好像不夠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會吧!30W都能拆了
多練習,應該沒問題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