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有關烙鐵頭及錫的問題

楼主(2011-03-10):
新手首發先向各位前輩高手們問好n_148|
請問有關我用的烙鐵頭是一般木柄60w的,
1.每次開使用等他變熱沒多久,烙鐵頭就開始慢慢變黑,(使用完都有在上錫保護烙鐵頭)
  上點錫後放著沒多久,錫會慢慢皺掉然後變黃結疤,最後又變黑,
  這是烙鐵頭不好還是錫線的問題,錫線是市售筆型的錫線裡有加松香的那種.
2.烙鐵頭要如何清潔比較好?自己是用烙鐵頭去沾助焊膏,讓烙鐵頭在裡頭滾一下,(助焊膏是綠色小瓶無酸性的)
   烙鐵頭上的黑黑結疤的東西都會被洗掉,但是沒多久烙鐵頭上的錫又會變黑黑的,拜請高手前輩們教小弟.
3.焊接過後焊點的錫都是霧霧的,是錫線裡的錫跟鉛比率問題嗎?
  如果要買錫線要怎樣選則才好,才能讓焊點亮亮的!
不好意思問題有點多!
在此先感謝解答的高手前輩們~

网友:
看起來是您的錫線不太好的樣子?

网友:
木柄烙鐵沒有溫度控制,容易過熱,
所以不要一直接電,也可調整烙鐵頭插入深度控制溫度.

楼主:
問題已解決
缺少使用吸水海棉做清潔加上溫度過高,還有錫線品質太差!!
這幾天自己在新手區遊走爬文,已得知許多大大們的經驗及解說。
也感謝兩位大大的解說。

网友:
60w 烙鐵本身就很容易氧化,而且銲電路板用60w很容易燒壞零件哦,
如果不是大接點的部份,不建議使用!

楼主:
沒辦法瓦數高的烙鐵導熱快,只好勤清潔烙鐵頭n_143|
只是多加吸水海綿清潔的步驟,已經有兩支烙鐵頭被我救回來了n_136|

网友:
1.每次開使用等他變熱沒多久,烙鐵頭就開始慢慢變黑,(使用完都有在上錫保護烙鐵頭)
  上點錫後放著沒多久,錫會慢慢皺掉然後變黃結疤,最後又變黑,
         答: 這個可以選好一點的烙鐵頭能改善不少,不過你用木柄的可能烙鐵頭比你烙鐵貴哦。

2.烙鐵頭要如何清潔比較好?自己是用烙鐵頭去沾助焊膏,讓烙鐵頭在裡頭滾一下,(助焊膏是綠色小瓶無酸性的)
          答:這種東西不要常用,會腐蝕掉烙鐵頭。也滿毒的。

3.焊接過後焊點的錫都是霧霧的,是錫線裡的錫跟鉛比率問題嗎?
          答:比例有關,但銲接的溫度控制也有關系,溫度沒控好會造成假銲也是霧霧的。另外無鉛的本身就
                    是比較暗不會亮亮的。比例好久前的印像是60% 跟40%(不太確定),鉛對人體不太好,銲接
                    請注意通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