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舒API5PC58電源供應器故障

楼主(2011-03-10):
各位大大好,
小弟手邊有顆LENOVO主機在用的電源供應器故障(康舒API5PC58),但因新手僅會作一些簡單的自我測試,目前5VSB沒問題、PS-ON沒問題,短路測試每個電壓都正確,基本一下電容,都OK的,插上主機板後,主機板上的電源燈有亮,但按下POWER ON的鍵就是沒反應,請問各位大大知道問題在哪嗎?

网友:
有沒有試過別的電源是否可以正常啟動主機?

楼主:
回复 楼主:
使用別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正常啟動主機,但故障的這顆就是不行。

网友:
要在有負載的狀況下測試才是接近工作狀況的供電電壓.
可以看以前討論的負載測試工具

楼主:
不好意思,若我將4PIN的電源插上光碟機,再使用短路的方式,可以開啟,這樣算負戴嗎?

网友:
若只接光碟機是不夠大的
推測可能是輔助電源電路問題,您把POWER接上主機板後,測試5VSB電壓看看(一般為紫線)

楼主:
狼大剛剛測了一下,5VSB測出電壓為4.99,看起來正常的

网友:
要作完整的負載測試,是沒有充足的設備,但是測 試常用負載,要有100W以上.
光碟只有20w,是不能完成測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接上主機板後量的嗎?
另外測看看PS-ON在按下主機板開機按鈕時電位是否會變化(由高→低)

楼主:
看起來我還是搞懂整個電源運作原理在說好了,但這顆power又壞了不少個,請問有大大會幫忙修嗎?
要開發票喔,因為要向公司請款的。

网友:
看起來我還是搞懂整個電源運作原理在說好了,但這顆power又壞了不少個,請問有大大會幫忙修嗎?
要開發票喔 ...
引用 楼主:

壞的有幾顆? 每顆狀況都一樣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5~6顆

网友:
5VSB 正常, PS-ON 可以 ON, ON 以後各輸出電壓都正常, 包含 3.3、5、12、-12.. 等..

那 PG 呢? 量一下 PG(灰色) 對地(黑)的電壓呢?

修了幾台, 可以 ON, 各電壓也正常, 但 PG 不正常, PG 若不正常, 自然無法讓主板啟動..

祝成功..

楼主:
5VSB 正常, PS-ON 可以 ON, ON 以後各輸出電壓都正常, 包含 3.3、5、12、-12.. 等..

那 PG 呢? 量一下 PG( ...
引用 网友B:

其時我們想自已修,但是這幾個power是用在比較新的電腦上的,所以比較急,而手邊還有很多其他故障的power可以慢慢學著修,且我又是新手,對這類的東西非常不熟,故才會提出,是否有大大可以協助修復的。

网友:
這類規格的 PSU 都是特規的, 有些零件可能不好找..
若你們有幾顆一樣的, 不妨試著自己換一下零件..

也知道你在急, 但這類特規 PSU 沒零件, 也是幫不上忙的..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