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電燈泡完全故障前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1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現在大家連這種小金額的家電都在修,
我看過不了多久,會有公會出現在這個論談來監看!

网友:
不不不....是費盡九牛二虎之類鋸開以後發現........
電路板上面一堆固定膠

廠商:修啊,你再修啊,光清那堆膠就清到沒力

順興大最後一張圖的E27燈座,那個還要自己接線
上次在彰化百貨竟然看到改成可以直插110V插座的
除了拿來玩維修外,還真是想不到其它用途

网友:
小弟以都改用(冷陰極管)
保固用3年

网友: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看看 , 有些牌子( 便宜的 ) 大都電路壞 ( cost down ) , 有些牌子 ( 大廠的 / 貴的 ) 會用到燈管黑掉 , 燈管壞 , 所以我現在省電燈泡壞掉都先收起來 , 一段時間後 , 再把好的電路跟好的燈管結合 , 通常可以有一半左右可以修好喔 , 多少省點摳摳 ~  大家可以試試看 ~

网友:
恍然大悟, 以前從沒注意過, 居然省電燈泡裡頭也有電子電路啊. 下次也要來拆看看, 謝謝.

网友:
昨天拆下一顆P牌的25W T3螺旋....用著用著亮度似乎不足,
以前剛裝的時候亮度亮到無法用肉眼直視燈泡,結果現在可以
了........原本要拆下的,後來旋緊點又正常,過了1.7小時候老
媽說它壞掉了....只剩下另一端燈絲處有亮.......結果要拆開來看
的時候不小心給搞破了.....

幸好用布包著沒傷到手,電子安定器200V18uF胖了一顆,SMD-M7
的穩壓二極體壞掉一顆,金屬薄膜2E5/47nJ變色.....

這玩意兒真難拆,我事後才發現根本沒用膠黏住,只是用暗扣扣著而已
,反向回朔...這組裝過程很緊測就算沒搞破也很難輕鬆分離....
1.E27燈帽應該要先拿下...解開兩條輸入線
2.得小心燈絲四個接點,廠商用纏繞的不是用焊接的

网友:
現在大家連這種小金額的家電都在修,
我看過不了多久,會有公會出現在這個論談來監看! ...
引用 网友A:

    這叫環保愛地球n_116|

网友:
話說現在便宜的省電燈泡品質還是有夠差的.......所謂便宜沒好貨...用於形容省電燈泡還真是沒錯

网友:
請教S大,小弟現在修一顆不會亮的省電燈泡,電阻全無阻值換新的,電晶體兩顆也換了,電容經量測是好的,通電測試後,卻為粉紅光帶閃爍,不知該如何善後,尚請指教,謝謝

楼主:
跟我第2顆故障原因一樣吧

网友(2011-04-28):
好厲害
這個也拿來修
不過,拆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不要把燈管給弄破了,有毒的 !!!

网友B(2011-07-26):
S 大 果真 無所 不修!

圖中 好像有 修理中 主機板

网友:
小弟又長見聞了,本來以為這個沒有電子零件在裏面的耶...>.<
沒想到裏面居然有這麼多零件丫.@@

网友:
原來內裡都有電路版!一直都是燒了就丟棄算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廠商用繞的不是用焊的!! 這是 歐斯朗的通病 因為電燈泡不是24小時點著,一般都是點6小時不到/天 冷縮熱帳之下不到幾年就掛掉了,正常壽命規格 6000小時,每天6小時也有3年,假如點3小時就是 6年.... 一般燈管T8 12000小時喔!現在長效型燈官因為改進燈絲材質已經到 20000小時... T8萬歲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用焊的比較好?

网友:
推實用經驗分享,不過燈泡到底怎麼拆壓@@ 如果燈管壞掉的話也沒紮了八~
不過電子安定器竟然可以比燈管早壞真不應該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當然,多少機器市因為接觸不良而當機,汽車電子首重電子的機械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燈管只是一個元件,電路上面最少有20~30個元件,俗話說的好:多一個香爐多一隻"鬼"...故障率當然增加不少,電容會爆漿 會被打穿 電阻會過熱 電晶體 二極體瞬間忍受度都以毫秒計算 還有耐壓的問題,看來看去 只有電感有"洞陶" 就連PCB都會因為環境不佳而短/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 大 果真 無所 不修!

圖中 好像有 修理中 主機板

沒看到後面那杯飲料裡的吸管嗎? 像不像冷陰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當然,多少機器市因為接觸不良而當機,汽車電子首重電子的機械特性... ...

瞭解....昨天我又把之前那唯一故障的拿出來看,那顆
熱到變色的金屬膜47nf的電容居然是好的ㄝ,故障時
是電路板發燙...燈管只微亮...

不過查到有兩顆SMD電晶體擊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