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GA返修台 CF-360 壞了

楼主(2011-03-10):
今天他是主角~~本來是要修理機器的!!這次換他被修理!!
其實買這一台是當備品!!((怕一台壞了沒機器可以用))就偷偷背著老婆!!把她娶回家
買來時約用了3個月就沒開機了~~最近又用用看!!怕壞掉!!
結果~~大陸的就是~~小爛貨~~真的 壞了!!
故障原因如下!!
(1)開機風扇不轉!!上下都一樣
(2)LED燈一直閃!!2個也都一樣

打開看了一下!!結構還好!!~~基本上這一些零件都有賣!!
這一個是~~分~記數器
這一個是~秒

電表量一下~~原來是LED的電沒來!!3~~5V在跳動
就是他((電源))壞!!

POWER指示燈在閃((相片是靜態所以看不到))
原來是12V5A~~這個我有

找一顆來換!!不想拆來拆去!!只好把電視用了零件改進去

連接頭取下來

做腳座

固定好~~

抱歉!!不想找迴路!!也不想用原來的POWER!!
所以就用最方便的方法處理!!

開機正常~~使用中!!

雖然是保固內!!但寄回大陸來回2趟都須自費  =  買一台
只好自己來!!
這一台還不錯!!目前的機器8~9成都能做!!價格是中間價的
3區段!!

但運氣不好就會跟我一樣!!使用沒多久就壞了!!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這種工業電源其實有不少選擇,尤其是這類溫度較高的設備,可以考慮換日製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
報告~~韓國的電源!!還不錯~~((比大陸好))
剛好現有的材料!!也不想往外跑!!所以就~~先用了

网友:
怎麼大家的裝備都那麼好???
還兩台n_084|

网友:
PDR自己修,阿陸仔的也能修,小心他們派殺手追殺你喔!

网友:
運氣不好~我記得才買沒多久!
好家在有修好,不然寄回去不如再買一台來~

天啊~~最近一直出現返修台~~@@"
看得心養養的

网友:
雖然沒這方面的經驗, 不過真的看了很 "熱鬧、精采"..

感謝分享哦..

网友:
光看到機器就傻眼了!!!!!
好精緻的裝備!!!!!

网友:
小老婆掛了~好險不是大問題~不過大陸的這種電供都很短命
用料都很差~之前有修過很好笑的是1N4148看起來沒事
錶筆量腳的時候卻斷了~結果換掉就完修了XD
來睏...

网友:
支持完修
【12V 5A】改【12V  6.67A】電源供應器~也是不錯的^-^
很快速的完修^-^    又多了一台【返修台】當備品。。
韓國的power~應該可以用更久^-^

网友:
看樣子~~大家也都是相中這一台阿.....
只是~~這台耗電量也很驚人耶.....

而且還是自己把它給修好了...

网友:
這台 對岸 評價不錯~....沒想到這樣就壞了 ‵..
只是說零件 應該比較容易買到 ~..
彰大 ~ 它這台 上部的風槍 可以拍一下  風罩它內部的  我要看他的孔  ~看一下碼?
還有它的 風槍是特制的 還是 用現成的

网友:
呵呵  這是傳說中某某基地牌子的360嗎?? 呵
那沒有上個大老婆的圖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幫阿彰大上個風嘴圖吧
這是他們家的風嘴

网友:
回復  carzy1kimo

我幫阿彰大上個風嘴圖吧
這是他們家的風嘴
引用 网友C:

原來長這樣~~~中間小洞~周圍大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利用不同大小的圓孔均熱,很有意思!

(等我把買來的風罩加工好再來上照片)

网友:
阿彰大其實可以把要換的壞件叫他們寄過來(好像是免費)

网友D:
阿彰大其實可以把要換的壞件叫他們寄過來(好像是免費)
引用 网友E:

大陸人很精的....知道你是台灣人後什麼都變很貴....
香港的話那運費應該比台灣便宜多了吧?????

网友:
......這洞的排列跟那接高價位的~~差沒多少了....
想辦法自己DIY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恩拉 `
C 大 你可不可以 ~POST 你 ~家的 那台 風嘴 裡頭阿 ~
很好奇的說 ~還有你說你有改良 ~2顆 也可以看一下嗎?
濤寶  現成的 風嘴 ~ 不太好用 ~...我用過2各 ~不好用 ~
要改良 ~ 我的裡面也是有 鑽孔 改過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這洞的排列 !每家的都不同 跟效時的又不一樣!
跟OKI跟MARTIN的又全部都不一樣了!各家的設計均不相同
但還是有其原理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可以阿!你是說哪一台~效時的那台的風嘴嗎??跟改良的風嘴嗎??
淘寶現成的風嘴不能用啦 那太粗糙了!不過有時也不完全是風嘴的問題ㄟ~
CARZY大 請問你用的是哪種返修台 是哪一種的風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 土砲拉~我覺得 風嘴 很濫 ~
`我是要看別人的設計拉 ~
2各都要看拉 ~麻煩一下拉 ~

网友:
呵  C大的土炮好強阿  呵呵!
這當中有很多要克服的啦  板子變型  翹翹板 !C大加油
圖等我拍好照片再上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這是便宜貨~~做維修!!工具本來就很重要了!!!
要打仗也要有子彈!!!該準備還是要

回复 网友H:

  看到這個你不會怕嗎??
意思是說!!你的也快壞了!!且會更慘!!恭喜.....

回复 网友D:

對啊!!真的買沒多久!!大陸的就是差!!!但很好用!!所以還是不錯的選擇!!
內部零件都好買!!維修不是問題!!

回复 网友I:

哪會!!你是很強的!!儀器比我會用!!

回复 网友J:

當然會傻掉!!不用多久就壞了!!

回复 网友K:

大仔~~還是早一點睡!!不要認為還年輕!!身體要顧

回复 网友L:

我也是想當備品!!如壞了還有一台可以用~~

回复 网友F:

這一台還不錯!!因該很好用!!零件台灣都有!!可以自己負責維修!!
所以可以買來用用看!!!你的烤箱不是能做錫球嗎??那就可以進一台試試看!!
2~3年因該還不錯用!!

回复 网友B:
可愛大~~抱歉太晚回了!!就是相片中那樣子!!
風槍是特制的 還是 用現成的..........我研究看看會告知你

回复 网友C:

大老婆跟人家跑了!!!你的可否也上個~相~來看看~~下面是同機種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1SrrPfu3Ws

回复 网友G:

這樣授熱才能平均!!不然晶片會壞掉!!
我有看過你的~~風頭~~可能還要改一下

回复 网友E:

真的嗎??沒關係~~快就好了!!說真的要等多久~~自己來比較快!!

网友:
回复 网友M:

大老婆跑了.........不就只剩小老婆在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開玩笑的!!大老婆還很好用!!

用了好幾年~~還是很耐用!!沒話說~~

英制的~~還是不錯用!!

网友:
想說那麼貴的機器...怎會跟人跑了~~~XD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起來360的風嘴還不錯~
昨天上找了一些風嘴覺得均熱做的沒360好。

一般常見的風嘴

上面有五個小洞...分散風力用的嗎?

下部的洞洞網大小都一樣......

上面那五個洞那麼小....會不會出風不足就先把風槍給搞壞了n_121|

网友:
熱風槍的風嘴本來就都有那五個洞囉

网友:
重機械就有2台~
感謝分享~~

网友:
你們裝備湊一湊會不會湊出一間生產線阿...

网友(2011-04-21):
您好 這台機器好用嗎 CF-360 會不會有什麼缺點 近來 想買台玩玩 不過價格高高 想看看規格 實用的 望大大有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N:

應該還不錯用~~~

网友(2011-10-31):
呵呵,这个BGA焊台的那个不叫风嘴.专业叫法叫回流罩的.

网友(2011-12-15):
引用 网友D:
大陸人很精的....知道你是台灣人後什麼都變很貴....
香港的話那運費應該比台灣便宜多了吧????? ...

呵呵。生意是做长久生意的,一个喷嘴50块钱,大家交个朋友,客户出运费,50块钱,我送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