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V32ECAK 32吋油畫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11):
型號V32ECAK熱機油畫,抱歉忘了照相,解開了懶的組回,基本上就跟奇美32的狀況一樣
最近我的ccd怪怪的照不輕,

TCON

TCON

GAMMA IC BUF20800

GAMMA IC BUF20800

卸下 BUF20800

卸下 BUF20800

新品puf20800(代碼)與舊品

新品puf20800(代碼)與舊品

背面

背面

ok測試

ok測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老二大維修好了~~~您這放大電子顯微鏡哪裡買的阿.不錯唷

楼主:
nova 可是太貴了  網拍一堆都比我這個好

网友:
這個T-COM很會壞說!!以前都叫新的換!!現在接的少!!
你在豐原!!跟~~現代~~在打仗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這個人但不認識他,沒跟他接觸過,不過我有兩個朋友認識他,一個大甲修螢幕的,一個在搞資訊產品回收,他還沒開以前價錢還不錯,後來都隨便算當做做興趣,不知道妳住哪真想去看看妳的pdr,最近搞了一台老古董想問看看怎麼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有一些料!!有時很便宜!!你可以跟他調!!豐原也是戰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跟他拿過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你這一台也是PDR的!!機器後面有型號!!軟體可以跟原廠買~~
他還需要一台~~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我是跟廣華買的,當時才剛上市寄的好像28000的樣子 ,用兩三年面板就掛了,花了15000

网友:
回復  lwang
知道這個人但不認識他,沒跟他接觸過,不過我有兩個朋友認識他,一個大甲修螢幕的,一個在搞資訊 ...
引用 网友B:

大炮啊~~~~~~

楼主:
力x修 陳x義

网友:
哇~~~~電子顯微鏡

酷~~~

网友(2011-08-18):
回复 网友B:

大老二大,你好,請問焊接時,下溫調多少,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 一般這種小板抓120以上我就直接上部加溫,因無法測熔點溫度都是用聶子取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意思是說下方加熱到120度C以上,上方就進行焊接作業嗎,有無測溫,謝謝(因為手上有熱風槍,一直就是單面加熱不好做業,所以請問下方溫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是用紅外線,上部加熱無法測溫,只有參考溫度230是不準的只能靠感覺,原則上不能調太強,不然會燒壞原件或板子,底部加熱器定溫230 ktype只能監視板溫,板溫到120時開始上部加熱,這顆零件不好焊,底部有散熱焊點,不預熱容易把零件搞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