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印電子鍋問題,謝謝

楼主(2011-03-11):
朋友的x印電子鍋,說插電後,無感應到電源,
拿到後打開後發此電子鍋與一般電子鍋不同,其設計類似電磁爐的設計,
其情形為送110v電後,無反應
檢查後為15A保險絲燒損,功率IC(IGBT)B,C,E短路,,其他無異樣,另有記憶電池無電
請問各位先進,若依照上面的情形,只換保險絲,橋式整流及IBGT ,可行嗎
謝謝,附圖如下
燒損短路的IGBT
橋式整流
主電路板
散熱馬達
電子鍋內部,其尾部有內置電源記憶用
短路的IGBT(B,C,E均導通)及燒損的FUSE
IGBT型號 :三菱 CT60AM 18B
橋式整流型號:D15XB60
請各位先進指導,另請問該IGBT及橋式整流何處有賣

网友:
1.IGBT掛點,橋式整流應該也下課了
2.良心建議,先人血淚經驗,IGBT掛點往往是震盪電容容值跑掉造成,2顆震盪電容最好一併換掉以免再燒IGBT

楼主:
請問樓上changold2大大:
震盪電容容值是圖上右上那二顆深紅的電容嗎,謝謝

网友:
上次我修過一台電磁爐 , 使用的 IGBT 及 橋式整流 型號  都一樣 , 不過那個 IGBT 已經缺貨很久了 !!

我使用 更高一級的 CT60AM-20F 代用 , 還有  橋式整流 我用 GBJ1510 型號代用 ,  直接上  P 拍打入關字鍵

就可以找到 !!

P.S 建議如樓上說的先檢查 那些電容 , 確認無誤後 , 裝上[假負載]  再行測試 !!

网友:
上次我修過一台電磁爐 , 使用的 IGBT 及 橋式整流 型號  都一樣 , 不過那個 IGBT 已經缺貨很久了 !!

我使 ...
引用 网友A:

2顆電容頂多80元,這種小錢不要省,可以的話建議直接換掉,電容容值跑掉不一定會立刻燒IGBT,有時是溫度上不去(小弟經驗是容值差10%就會這樣),或是其中一顆電容會換了不久又爆,如果容值差了5%以上最好換掉

楼主:
請問大大一個問題:
 請問震盪電容容值的容值如下圖,大概還可以用嗎:
因為到高雄電子街找,連續找了四家都没有,
是否請大大提供的意件,謝謝

网友:
回覆 6# hhd570731

第一張圖的那顆容值不對了.....要記得放電完才量測,如此才算準確。
第二張圖那顆標示隱約好像是6uF?如果不是....787那麼也差多了。

网友:
,前不好賺啊

0.32U(就是324)那顆最好換掉,這顆小弟上次用0.33U的還能正常作用
6U的小弟會建議換掉,因為不確定是否正常,小弟上次就是6U量還有5.8U沒換,結果連爆2顆0.33U後,拆6U下來再量剩5.6U(1顆20大洋,錢不好賺啊)

楼主:
回覆以上#8,#7大大,0.32u的電容,
只找到334k,630v的,且用電容量測,容值約0.30
而6uf的尚未找到,明有空再去狂材料行

网友:
您這顆6U的不好找,小弟上次用馬達啟動電容代替,不過尺寸大很多,您要先量一下空間是否夠塞
線圈破皮短路也會燒IGBT,建議樓主您先量一下阻抗

网友:
hhd570731大~~東西要修~~錢要賺~~身體要顧...鞋子要穿!

楼主:
這幾天有空,再把電子鍋繼續,整流二極體,igbt己買回來了,
此外尚有一個機納二極體,3.3K電阻,及以下問題請各位大大提供小小意見謝謝:
附圖如下:
振盪電容 c103,c104是否可以用此上方的電磁爐專用電容替代,加大電容量,耐壓是否可以代用
主電路板銲接面
主電路板零件面,己將故障的fuse,igbt及整式整流拆下
後來發現零件面的中間下方的電阻及機納二極體燒損,
機納二極體上面有寫"D24"是不是代表24v的機納二極體
IGBT的驅動IC,電路板左上方,電容器上方的那一個TA8316S
將主電路用手畫出,請各大大提供見,謝謝

网友:
6uF那顆還可以代用,那是濾波電容,但是那顆0.32uF(324K)的電容,是諧振電容,這顆就不能隨意代換了,一定要原值更換喔!
那顆稽納確實有可能為24V,保護用的囉!
TA8316S輸出控制IGBT,可以量測是否有短路,初略判斷有無故障燒毀,再做打算。

http://www.go-gddq.com/upload/2006_10/06100602384256.pdf

网友:
這個電子鍋算是IH(感應式加熱器)設計,要比照電磁爐維修,所以需要的話可能得做一組維修電磁爐用的線圈假負載
另外IGBT打穿,其G極相連的電路及元件可能也會被高壓直流打穿,所以必要時要一起測試

楼主:
請問狼大大提示該如何下手:謝謝
另6uF那顆還可以代用,那是濾波電容,但是那顆0.32uF(324K)的電容,是諧振電容,因為這顆就不能隨意代換了,
一定要原值,但去高雄長明街(因為嘉義找不到)找也没相同,唯一最接近是下圖中間下方的334K 630V的,
請問若依下圖中
  左邊是原電路拆下的,
  中間第一種替代方法(中間的6UF電容是馬達的啟動電容),及 334K 630V(最接近的)
  右邊第二種替代法(那是去中將找到的電磁爐專用的電容,0.4UF,耐壓1000V),
請問大大那一種方法最適合,謝謝

楼主:
再補充一下,電磁爐專用的電容共有三支腳,
C為共點

网友:
回覆 15# hhd570731

6uF那顆是可以用找到的啟動電容來代,但0.32uF應該就不能用334K(0.33uF,兩者互比,相差0.01uF,在諧振上,會有差異,可能IGBT會有燒毀之虞)。

网友:
諧振電容容值最好完全相同,耐壓只能高不能低,另外要找高頻特性佳的(以金屬皮膜為主,不可以使用麥拉,兩者外觀很像,但特性差很多)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何處可購買到高頻特性佳的金屬皮膜電容,請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