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Pansonic TH-42PM50T 電漿啟動不良 [完修]

楼主(2011-03-11):
終於把它修好囉~ 之前小弟有把這個問題丟上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26874-1-1.html

不過電漿維修真的是滿冷門的, 而且相關零件偏貴又取得不易的狀況之下
相對就比較沒有充足的資訊.

也有參考相似的文章. 但仍不得其門而入, 但大概心裡有個底應該是電源方面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14-1-13.html

於是拜了Google大神之後, 果然是有拜有保庇. 找到了關鍵的錯誤代碼.

對照以上的自檢模式, 發現可能的問題有夠多的. 不過大部份是直指低壓電源部份.
也就是控制訊號及邏輯電路的電源.

以上是各個電路板的配置

依我前篇的狀況"啟動不良" 且閃燈十次, 對照一下可以發現似乎與訊號處理的部份有相當大的關係
由於P板(PI)先前已經補悍過, 且也確認電壓無異常. 那往下查找 PA 板(A/D訊號的電源 DC-DC子板)
追了一下發現PA板供給 DG板(數位邏輯訊號)、DV板(視訊輸入訊號)、K板(面板功能鍵及紅外線接收)
Z板、H板及TB(外接視訊盒)這幾塊板子的所有電源.

也就是說這塊PA板如果電壓異常就會回授給P板關閉電源. 所以就把它拿來開刀.

軟排一有5V、9V及12V 輸出. 量測得出4.6V、8.7V及11.6V
而DV及DG板量測所得電壓都比PA板那一端量測還要低個0.3V~0.5V不等.
似乎存在著阻抗, 先把軟排拆下來清一清.

圖中紅點的部份電容右方標示為1000uf25V 左方兩顆靠近軟排的部份為 820uf/16V
但拔下測量後卻比原容值還高出許多, 經測量分別約為1600uf及1100uf.
二話不說直接換掉

更換完畢之後量測軟排兩端電壓相等. 且輸出電壓為 5.12V 、9.03V及12.18V
開機測試後到目前為止都還沒出現啟動不良的狀況. 連續開開關關數次也不會再啟動不起來

最後因為很怕被高壓給電到:on_150| , 沒有人可以幫我拿相機 :on_165|
所以量測的圖片少很多. 請各位大大見諒呀~ :on_058|

网友:
從故障碼找到大方向的故障點後,開刀的速度也非常的快,SOP過程,讚喔!
結果又是電容搗蛋......0.0

网友:
恭喜完修~這種日系大傢伙不太好處理,經驗值應該增加不少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還上載這樣實用的資料,
小弟先拿來做筆記,慢慢硏究.

网友:
很棒的维修~只換了2颗 電容~就修好42寸的 電漿電視^-^
還有很棒的分析 問題所在點^-^

网友:
很棒的維修資料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p大完修 功力大增

网友:
總算把它搞定了,恭喜完修

楼主:
最重要的還是那個自檢模式的說明
如果沒有那個的話, 這台可能摸一兩個月都修不好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佩服,佩服

网友:
恭喜黑衣大完修~~~
但也奇怪...一般說來....電容器用久之後..容量應該越來越少..此台機器卻是相反???

网友:
我很喜歡 這種慢慢縮小範圍 終於抓到問題的修法

网友:
我和lhc的看法一樣,電容該是用愈久存量會愈少,怎會愈多。黑衣兄pemit為什麼會這樣。樣上註明多少就多少v嗎?沒有範圍rang嗎?修好是最高 興的。恭喜!

楼主:
這就要請我們的多米大來解說了. 好像與介質有關, 也有可能是電容表誤判也不一定.
容量變高, 但是無法儲能(漏電)也等於喪失電容的功能.

我用指針式電表下去測充放電, 其指針跑的方式也很奇怪. 一般來說應該是指針向右低阻抗
在充電穩定的狀態之下會慢慢回到左方阻抗無限大. 短時間在未經放電的狀況下,再進行測試
會發現指針無法跑到低阻抗而呈現高阻抗. 這是正常的.

但測試這兩個問題電容時指針最高只在中間偏右. 然後充電穩定時間比相同的電容還要短,
短時間再測試, 指針又快速跑到中間偏右. 與一般同容量電容的反應不同.

PS.
1. 短時間意指. 探針移開再接觸, 這個時間很短很短不到一秒.
2.但是容量過多或過少都屬於異常現像, 異常的話就直接換了吧.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讚喔~~讚喔
電漿的畫質好像沒有液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