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雜牌電子快鍋維修

楼主(2011-03-11):
這是大舅子在網路上買的,廠牌聽都沒聽過,某天用到一半聞到燒塑膠的味道後就斷電了,當然又送小弟處理
外觀
翻過來先拆下電源插座
拿掉底板
拆掉內桶固定螺絲跟電熱板電源
分離內桶
拆下中央溫度感應頭
挖開中央板
溫度保險絲掛了
原機為15A,買不到用2隻10A並聯代替
裝回去
上電試機
這就是元兇,紅圈缺口沒對好的話會因為內鍋碰不到電熱板導致電熱板過熱

网友:
電子鍋的構造好像都差不多 ,  上次修的象 x 的也是這種構造 !!

不過看你這內部的電線 , 似乎有點太細了 , 電流 20A 可能會有危險 !!

你先看一下這台最大功率是多少 , 如果是 低於 1000 w 的話 , 那個溫度保險絲 使用 10A 的就可以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指導,這台耗電1300W(貼紙寫的),因為電流還沒超過,超溫就先燒斷保險絲,所以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