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右下角的喇叭的圖形消失不見了

楼主(2011-03-11):
昨天開機的時候,突然發現右下角的喇叭圖形不見了
直接想到是驅動有問題,但是在裝置管理員裡顯示都正常,也沒有驚嘆號
將裝置移除後系統會發現新硬體,自動安裝驅動後.情況依舊(內建晶片,非外加)
各位大大,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网友:
控制台裡面的聲音及音訊裝置內容裡面,圈起來的部份有勾選嗎?

网友:
補充:如果有勾的話,那就把他勾掉,按套用,然後在勾一次,再套用就好

楼主:
謝謝cj大的方法,問題以已經順利解決

网友(2012-04-16):
請問各位大大

跟版主一樣的問題
音量圖示會消失
重新設定工具列中的音量圖示,套用後則會出現
但是 重新開機後 一樣沒有音量圖示
會是哪方面的問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一下大神
這有
http://free2sw4u.blogspot.com/2009/08/systray-repair-method.html

謝謝!!
依照其中作法已經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