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FP756ms 不開機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11):
其實這台也算軟的
這廠牌通病在這台都有
來看一下維修過程吧

客戶是說不開機,我電源接上後,無電源反應,按開機鍵沒有動作

拆開後拿出PI板,低壓區電容全爆
濾5V,3.3V,還有高壓點燈用的濾波電容都爆光光

把全部電容都換了,1000uf/10v全部都以1000uf/16V替代
換好測試,有電源反應了,但是背光還是不亮

再檢查一次,發現PWM上面有個電容2.2uf/50V,量測值只剩1.5uf
還有橋式整流後面那個120uf/450V突起
因我沒有120uF/450V,我以100uF/400V替代
高壓區其中一個C5707 CE短路,拆廢板上C5706更換之
只拍到更換100uF部份,電晶體測量沒拍到
因維修時有點忙,好幾個客戶拿電腦來測,請見諒

更換完後
順便將高壓區全部都補焊(有一點錫裂現象)
可正常開機顯示畫面,背光也正常會點燈了

外殼裝回燒機中...完修

故障零件大合照
1000uF/10V*2,1000uf/16V*2,470uF/35V*5
120uF/450V*1
2.2uF/50V
C5707

网友:
換下來的ELITE電容很容易爆漿,都用不久就故障。

网友:
經過完整的補焊及電容幾乎已全數更換,這台lcd又可用好久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通病~~~一次全給你出現.....
這~要換的東西還真不少....

网友(2011-04-15):
要換到最大顆的電容還真不容易

恭喜完修

网友(2011-10-09):
換下的東西還真不少,恭喜完修!

网友(2011-12-04):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