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CA6013電容表內的震盪器

楼主(2011-03-11):
請問手上有這一台的能否幫忙看一下...
或是大概瞭解線路的也可以...

就大概值就可以了...

紅色圈起來的石英震盪器~

麻煩各位大哥哥大姐姐~

网友:
看看有沒有編號.
一般用最多的應該是32768Hz或32800Hz.

网友A(2011-08-19):
震盪器 故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盪器 故障嗎?

就測量時數字一直亂跳...換過了好像一樣沒有用...
應該是其他地方還有故障~

网友:
找latch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