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HX191A 電源晶片異常發燙 [已修復]

楼主(2011-03-11):
小弟目前有台HANNS.G HX191A液晶螢幕,實在考倒我了...
這台收到時無電源,拆開後發現已經有被維修過,但只換過電容,其他無拆焊痕跡
目測電源晶片爆裂,周邊零件也壞了一些,損壞零件如下照片紅圈標示,更換後已經有了電源,但還是有問題
燒機時DM0565R晶片會異常發燙,並有吱吱聲響逐漸越來越大,約10幾秒後就保護斷電了,然後又自動重新啟動,一直反覆持續這動作

後來改不插電源,直接透過電腦POWER來供電,可以正常燒機,表示AD板和高壓是正常的

換上的晶片是這顆,其中的E和B是代表什麼? 因為能換的機乎都換了, 還是找不到問題...

全漢做的PI板

网友:
輸出電壓有量測嗎?差距會很大嗎?
C104  C103 量過嗎?
我猜可能故障的零件、、、

网友:
不是短路,難道是變壓器...

楼主:
輸出電壓有量測嗎?差距會很大嗎?
C104  C103 量過嗎?
我猜可能故障的零件、、、 ...
引用 网友A:

那兩顆有拆下來量過沒問題,但沒有換,輸出電壓正常
明明就沒幾個零件,但燒機時會慘叫的很大聲... 待機卻又沒問題n_144|

网友:
可能真的是suneku 大所說的  變壓器
我猜不出來了,可能要請狼大、、、

楼主:
被chlu大猜對了,我又被電容騙了,如下這一顆,拆下量容值/阻值都正常,但其實是有問題的n_124|

後來真的沒轍了,於是拿一顆400V/220μF來試,沒想到竟然沒問題了!
小弟現有的電容都比較大顆,外殼會沒辦法裝回去,於是用兩顆200V/330μF小電容串聯使用,並個別並上150KΩ電阻

燒機測試不在飆溫度了,也沒有聲音了,兩個小時後溫度都維持在30℃左右,完修~

网友:
修好啦、、、恭喜你、、、

网友:
"並個別並上150KΩ電阻"

請問為什麼要這樣...這問題會不會很爛...

楼主:
"並個別並上150KΩ電阻"

請問為什麼要這樣...這問題會不會很爛...
引用 网友B:

這樣兩顆電容電壓才不會差太多,不然用戶若插220V市電,可能會有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電容器量不出來這不好玩喔!! 這位大哥怎麼會有電路圖?難不成是自己畫出來的!!

网友:
恭喜完修~~您那電路圖還真清淅漂亮!!!

网友:
個別並上150KΩ電阻.還不聊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明就沒幾個零件』就是這樣常常被誤導!

楼主:
個別並上150KΩ電阻.還不聊解
引用 网友D:

沒有並電阻,當插市電220V,整流後會約有310V直流電壓,可能會導致兩顆電容其中一顆電壓偏高
電阻可以說是均壓用途

网友(2011-04-14):
很精采的維修...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真是厲害~還可以用改裝的^^

网友:
有詳細的圖片和線路圖解釋,真是用心良苦,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400V電容器,但是電容表最高只有9V,是不能完整測試性能的.
高壓下可能會漏電,無法逹成蓄電要求,導至電壓不足.

网友:
感謝大大!!又學到"眉角"了

网友:
大大,,,,,,,, 恭喜完修 , 電腦主機電源供應器是 用 幾 瓦 的 , 這樣ㄝ能試機啊 ?
                              真厲害,,,,,,,,,,,,

网友:
各位大大安安 近來有遇到一台 191A 型號 開機3秒時間背光 想說 可能是電容故障 結果拆開後 多是OK的 沒異狀 目前還在找故障原因 QQ 感謝大大分享資料 我再試試 看是否像大大一樣的問題 不知那顆大電容好買嗎 QQ 100UF 400V @@

网友(2011-05-22):
恭喜完修

网友(2011-08-21):
真是好的分享文章!我有一台hx191a也是,是開機不久 就會黑屏,但仍是綠燈
目測電容都是好的...但高壓部分的版子已經變焦黑~所以電容也通通換一換
目前不會再發生了....有機會會買個電容表...

网友:
這台我在公司修了不少台..
大多都是25V 470uF 那幾顆故障...
看到大大留的狀況"燒機時會慘叫的很大聲"..
剛好我在修筆電的變壓器..
也是這樣會有怪聲音...
還真的也是換掉400V那顆電容就好說...(用電錶量也是正常的說)
又學了一課..

网友:
那電阻是分壓@@避免380V貫穿其中一棵!!這一台壞的零件更多

网友:
你不用電源版    那用power  提供電源給 ad 跟高壓版
請問要接在哪裡呢

网友:
這台的主因是在一修時,把100uf頂330uf電容使用,而產生的後遺症
看圖5有怪怪的,如果不是很有經驗,又沒電路圖…還真的被騙了n_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