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CMV222H電源故障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11):
1.型號
2.電源故障背光無法啟動
3.面板型號
4.P/I板電容NG & A/D板
5.P/I板電容更新OK(日系)
6.PCB背面
7.OSD選單文字亂碼
8.進入工程模式做EEPROM INIT
9.重開機OSD選單文字恢復正常,完修測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我沒看出背光的電容有什麼異常耶???
為何換完之後就可以正常啟動?

网友:
一起按住亮度+對比調整鈕後再啟動電源,進入工廠模式選單是這樣進去嗎??
右下那顆~大顆的!!我猜10~25V 2200UF~~

网友(2011-05-16):
真是神奇...這樣就又修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更換電容就ok了?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更換電容就ok了?

會奇怪嗎?
供應A/D板主控電源5V的穩壓電容(2200UF/10V)爆凸失效,後面一堆控制IC要不到標準工作電壓,當然就罷工停擺了呀!!!

网友:
恭喜完修,又學了一招。

网友:
看來過保固就會爆電容

還是一次把電容全換掉好了

像我修221A只換爆掉的電容

過沒一個禮拜又是一樣問題

网友:
如果大家都一次把電容全換掉好~很傷ㄟ,
那....大家下次就沒東西可修了,
我們就變成 無業遊民了。

网友(2011-06-25):
感謝大大實例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2011-08-19):
呵..果然全換比較安全~~

网友:
感謝 wet大 經驗傳承,述說電容2200UF/10V的效能,適時的填補我短缺的經驗值.
有時巧遇爆凸的電容,常想是否全换(因舊機全換可惜,如選重點式更新,又無法理解其它未更新是否可靠.惜電容戓掉人氣)左,右難全.
但看了多數前輩的分享範例.全部更新是比較保險.

网友(2011-10-05):
恭喜完修!!無私分享心得!!

网友C:
W大大恭喜完修!進入工程模式做EEPROM INIT==這個步驟小弟不清楚如何調整?
進入工廠模式選單是這樣進去嗎?一起按住亮度+對比調整鈕後再啟動電源,?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W大大恭喜完修!進入工程模式做EEPROM INIT==這個步驟小弟不清楚如何調整?
進入工廠模式選單是這樣進去嗎?一 ...

工程模式: CMV 938A/CMV 221A/CMV 222H

左鍵+右鍵+POWER
-->MENU
工程模式選單出現,用左右鍵移動淡藍色游標到EEPROM INIT按MENU
-->執行完成後重新開機。

网友:
感謝W大大分享讓新人小弟的我有學習的機會3Q!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