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該會的English單字

楼主(2011-03-11):
片語
QC: Quality control;(品質管理)
QS: Quality system; (品質系統)
IQC: Incoming quality control;(進料檢驗)
PQC: Process quality control;(制程檢驗)
FQC: Final quality control;(最終檢驗)
OQC: Outgoing quality control;(出貨檢驗)
QA: Quality assurance;(品質保證)
QE: Quality engineer;(品質工程師)
PQE: Process quality engineer;(制程品質工程師)
SQE: Supplier quality engineer;(供應商品質工程師)
PIE: Product industrial engineer;(產品工業工程師) IE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規劃)
QCC: Quality control circle;(品管圈)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標準作業規定)
WI﹕Working Instructions. (作業指導書)
SIP: Standard inspection procedure;(標准檢驗規範)
QIP: Quality inspection procedure;(品質檢驗計畫)
ECN: 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工程變更通知)
ECR: Engineering change requirement;(工程變更申請)
PDCA管理迴圈(又稱戴明迴圈):  Plan(計畫) Do(執行) Check(檢查) Action(行動)

5M1E:Materials(物料)      Machines(機器)        Method(方法)     Man(人)   Measure(量測)         Environment(環境);
5W2H:Why(為什麼做)         What(做什麼)           When(何時)        Who(何人)    Where(何處)           How to do(如何做)     How much(成本如何)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標準化組織)
SQC: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統計品質管制)
SQC: Standard quality control;(標準品質控制)
TQC: Total quality control;(全面品質管制)
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品質經營)
QSR: Quality system requirements;(品質系統要求)
QSA: Quality system assessment;(品質系統評鑒)
APQP: Advanced product quality planning and control plan;(先期產品品質規劃及管理計畫)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MSA: Measurement systems analysis;(量測系統分析)
SPC: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統計制程管制)
PPAP: 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 產性零元件核准程式)
MRB: Material review board;(物料監管委員會)
AVL: Approved vendor list;(合格供應商名單)
BOM: Bill of material;(物料清單)
FAI: First article inspection;(首件報告)
AQL: Acceptable quality level;(允收品質水準)
QC Flow Chart: Quality control flow chart;(制程品質流程圖)
Sample size code letter;(樣本大小代字)
Lot or batch size;(批量)
Instruction book;(說明書)
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常用單詞
Defective percent:不良率         Quantity cost:品質成本           product:產品
Defect:缺陷                   major defect:嚴重缺陷            sample:樣本
critical defect:致命缺陷          minor defect:輕微缺陷            Accept:允收
Service:服務                   Quality:品質                    hardware:硬體
software:軟體                  REJ: reject 拒收,判退              pass:通過
OK:好,可以                    NG(no go): (不可允收)不合格      check:檢查
Use:使用                      require:要求

一月:January          二月:February        三月:March            四月:April
五月:May             六月:June           七月:July              八月:August
九月:September       十月:October       十一月:November        十二月: December
星期天:Sunday        星期一:Monday       星期二:Tuesday        星期三:Wednesday
星期四:Thursday      星期五:Friday        星期六:Saturday

color :顏色           red:紅色             pink:粉紅             orange:橙色
yellow:黃色           green:綠色           white:白色            gray:灰色
purple:紫色           blue:蘭藍            silver:銀色            gold:金色
black:黑色            cream:米色 乳白色

Country:國家           China:中國         USA:美國           France:法國                     Japan:日本             English:英國        Canada:加拿大       Germany:德國                Sweden:瑞典            Italy:義大利        Mexi墨西哥       Switzerland:瑞士
Hong Kong :香港         Malaysia:馬來西亞   Taiwan:臺灣         Australia:澳大利亞

Date:日期             brand name:品名        page:頁,頁數        delivery:交貨日期               Model:型號            quantity(Q’TY):數量     job:工作            number(NO):號碼          Cosmetics:外觀          instruction:說明        approve:批准        without(W/O):沒有
With(W):有            job sheet:工作指令單     gloves:手套         brand:商標                       front:前部              Transformer:變壓器      back:後部          bottom:底部              Top:頂部              description:說明          side:側面          prepare:準備
Improve:改善           require:要求             prevent:預防       issue:問題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wrong:錯誤       correctly:正確           Judge:判定              tester:測試器           market:市場        units:主機﹑單位元
Function:功能           open:打開              close:關閉        input:輸入                      Output:輸出            sensitivity:靈敏度         signal:信號       short circuit:短路
switch:開關             Button:按鈕           auto function:自動功能                 mechanical function:機械功能                    volume:音量                               Surround function:環境功能                     wake up:喚醒                              reliability:可靠                               Separation:分離                           ending:結束                                  customer:客戶
外箱標示
Label:標籤               set:套               rev:版本            P/N(part NO):料號
PO/N:訂單號碼           Q’TY:數量          N/W(NET Weight):淨重
G/W(Gross Weight):毛重   D/T:隆騰            PCS: (多少)個         K:等於1000pcs

工程圖紙專業用語
Customer drawing:客戶圖紙                  assembly drawing:組立圖紙
housing:塑膠外套,外殼                      finish:拋光(表面處理)
Plating:鍍層                                electrical:電氣性能
voltage rating:導通電壓                       Insulation resistance:絕緣電阻
contact resistance:接觸電阻                     current ration:導通電流
Withstanding voltage:承受阻抗           Force:保持力           note:注釋                                   Min:最小                     material:物料                RD:開發
Meg-ohm:兆                   spec:標準,規格              Environmental:環境           design:設計                   check:檢查                   Review:復審                   approved:核准                 sheet:書頁                   max:最大
Scale:比例                    section:部分﹑區              tolerance:公差
nylon:尼龍                    phosphor:磷                  brass:黃銅
Gold:金                       nickel:鎳                     ref:參考
Tin-leady:錫鉛                 U":膜厚單位                  PLC:兩邊
Retention force:保持力           TYP:重複,所有                TOL:公差

物料簡稱
H:塑膠                 T:端子               M:公/蓋子               F:母
B:搖杆                 EAR:耳扣            W:塞                    L:長
N:新                   O:舊                 P:針
SPC內容
Center line:中心線                   SU and SL:規格上限與規格下限
KM:移動全數                       upper and lower control limits:上.下管制線
P chart:不良率管制圖                 X……X5:樣本
D:不良數                           N:樣本數
K:組數                             C chart:缺點數管制圖
X:樣本之平均值                     X:樣本平均值之平均
U chart:單位缺點數管制圖             R:全距
u:規格中心值                       δ:標準差
CPK:制程能力指數                   A2 D3 D4:管制係數
UCL: 上限                         LCL: 下限

這種好像沒有用表格的話很難排版。

网友:
小小的舉手發問...
country裡面應該再補上幾個常出現在商品包裝上面的國家
像越南 Vietnam   泰國 thailand  印尼 Indonesia
泡菜那個就算了

网友:
看到英文

网友:
修外國電器一定要懂的英文單字???

网友:
看了好久大概有20個單字我認識它、、、不錯吧、、、

网友:
看到一堆豆芽菜......

网友:
滑鼠快速的往下移動..頭疼啊

网友(2011-04-11):
拆開26個英文字都看的懂...

合併起來就不一定懂了..

网友:
很讚的收集,收下練習.

网友(2011-07-13):
已經複製列印下來,準備發奮圖強,收下予!

网友:
真的費盡苦心
Thx

网友:
閒閒來排版

片語
5M1E:Materials(物料)、Machines(機器)、Method(方法)、Man(人)、Measure(量測)、Environment(環境)
5W2H:Why(為什麼做)、What(做什麼)、When(何時)、Who(何人)、Where(何處)、How to do(如何做)、How much(成本如何)
APQP:Advanced product quality planning and control plan(先期產品品質規劃及管理計畫)
AQL:Acceptable quality level(允收品質水準)
AVL:Approved vendor list(合格供應商名單)
BOM:Bill of material(物料清單)
ECN: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工程變更通知)
ECR:Engineering change requirement(工程變更申請)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規劃)
FAI:First article inspection(首件報告)
FMEA: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FQC:Final quality control(最終檢驗)
Instruction book(說明書)
IQC:Incoming quality control(進料檢驗)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標準化組織)
Lot or batch size(批量)
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MRB:Material review board(物料監管委員會)
MSA:Measurement systems analysis(量測系統分析)
OQC:Outgoing quality control(出貨檢驗)
PDCA管理迴圈(又稱戴明迴圈):Plan(計畫)、Do(執行)、Check(檢查)、Action(行動)
PIE:Product industrial engineer(產品工業工程師) IE
PPAP: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 產性零元件核准程式)
PQC:Process quality control(制程檢驗)
PQE:Process quality engineer(制程品質工程師)
QA:Quality assurance(品質保證)
QC Flow Chart:Quality control flow chart(制程品質流程圖)
QC:Quality control(品質管理)
QCC:Quality control circle(品管圈)
QE:Quality engineer(品質工程師)
QIP:Quality inspection procedure(品質檢驗計畫)
QS:Quality system(品質系統)
QSA:Quality system assessment(品質系統評鑒)
QSR:Quality system requirements(品質系統要求)
Sample size code letter(樣本大小代字)
SIP:Standard inspection procedure(標准檢驗規範)
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標準作業規定)
SPC: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統計制程管制)
SQC:Standard quality control(標準品質控制)
SQC: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統計品質管制)
SQE:Supplier quality engineer(供應商品質工程師)
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全面品質管制)
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品質經營)
WI﹕Working Instructions(作業指導書)

常用單詞
Accept:允收
approve:批准
auto function:自動功能
back:後部
bottom:底部
brand:商標
brand name:品名
Button:按鈕
check:檢查
close:關閉
correctly:正確
Cosmetics:外觀
critical defect:致命缺陷
customer:客戶
Date:日期
Defect:缺陷
Defective percent:不良率
delivery:交貨日期
description:說明
ending:結束
front:前部
Function:功能
gloves:手套
hardware:硬體
Improve:改善
input:輸入
instruction:說明
issue:問題
job:工作
job sheet:工作指令單
Judge:判定
major defect:嚴重缺陷
market:市場
Maximum:最大值
mechanical function:機械功能
minimum:最小值
minor defect:輕微缺陷
Model:型號
NG(no good):(不可允收)不合格
number(NO):號碼
OK:好、可以
open:打開
Output:輸出
page:頁、頁數
pass:通過
prepare:準備
prevent:預防
product:產品
Quality:品質
quantity(Q’TY):數量
Quantity cost:品質成本
REJ:reject拒收、判退
reliability:可靠
require:要求
sample:樣本
sensitivity:靈敏度
Separation:分離
Service:服務
shortcircuit:短路
side:側面
signal:信號
software:軟體
Surround function:環境功能
switch:開關
tester:測試器
Top:頂部
Transformer:變壓器
units:主機、單位元
Use:使用
volume:音量
wakeup:喚醒
With(W):有
without(W/O):沒有
wrong:錯誤

月份
一月:January
二月:February
三月:March
四月:April
五月:May
六月:June
七月:July
八月:August
九月:September
十月:October
十一月:November
十二月:December

星期
星期天:Sunday
星期一:Monday
星期二:Tuesday
星期三:Wednesday
星期四:Thursday
星期五:Friday
星期六:Saturday

Color:顏色
black:黑色
blue:藍色
cream:米色乳白色
gold:金色
gray:灰色
green:綠色
orange:橙色
pink:粉紅
purple:紫色
  red:紅色
silver:銀色
white:白色
yellow:黃色

Country:國家
Australia:澳大利亞
Canada:加拿大
China:中國
English:英國
France:法國
Germany:德國
HongKong:香港
Italy:義大利
Japan:日本
Malaysia:馬來西亞
Mexi:墨西哥
Sweden:瑞典
Switzerland:瑞士
Taiwan:臺灣
USA:美國

外箱標示
D/T:隆騰
G/W(Gross Weight):毛重
K:等於1000pcs
Label:標籤
N/W(NET Weight):淨重
P/N(part NO):料號
PCS:(多少)個
PO/N:訂單號碼
Q’TY:數量
rev:版本
set:套

工程圖紙專業用語
approved:核准
assembly drawing:組立圖紙
brass:黃銅
check:檢查
contact resistance:接觸電阻
current ration:導通電流
Customer drawing:客戶圖紙
design:設計
electrical:電氣性能
Environmental:環境
finish:拋光(表面處理)
Force:保持力
Gold:金
housing:塑膠外套、外殼
Insulation resistance:絕緣電阻
material:物料
max:最大
Meg-ohm:兆
Min:最小
nickel:鎳
note:注釋
nylon:尼龍
phosphor:磷
Plating:鍍層
PLC:兩邊
RD:開發
ref:參考
Retention force:保持力
Review:復審
Scale:比例
section:部分、區
sheet:書頁
spec:標準、規格
Tin-leady:錫鉛
TOL:公差
tolerance:公差
TYP:重複、所有
U":膜厚單位
voltage rating:導通電壓
Withstanding voltage:承受阻抗

物料簡稱
B:搖杆
EAR:耳扣
F:母
H:塑膠
L:長
M:公/蓋子
N:新
O:舊
P:針
T:端子
W:塞

SPC內容
A2D3D4:管制係數
C chart:缺點數管制圖
Center line:中心線
CPK:制程能力指數
D:不良數
K:組數
KM:移動全數
LCL:下限
N:樣本數
P chart:不良率管制圖
R:全距
SU and SL:規格上限與規格下限
u:規格中心值
U chart:單位缺點數管制圖
UCL:上限
upper and lower control limits:上下管制線
X:樣本之平均值
X:樣本平均值之平均
X……X5:樣本
δ:標準差

网友(2011-08-14):
看ㄉ眼花撩亂:)!!
是否有"螺絲"等等ㄉㄋ??

网友(2011-11-25):
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另一個標示

Made in PRC
幾年前 買東西時 看到商品上印著 Made in PRC
詢問老闆 她說 : 不知道
旁邊有人回說 : 是 Made in China 的另一種寫法~~

网友:
China=中國
PRC=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縮寫
ROC=中華民國縮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