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電源供應器有幾路12V ?

楼主(2011-03-11):
最近入手一顆電源供應器 他有兩個EPS 12V

那這樣是代表這顆電源供應器有4組12V的意思摟?

EPS的12V 是兩個12V所組成的?

楼主:
EPS的8PIN上面有四黑四黃 普通的4PIN的只有2黑2黃

网友:
直接看PCB輸出端最準確

另外即使有分路,大部分電源內12V都還是由同一二次側繞組所供應

网友:
我在想, 可否量兩組電壓試試看, 應該兩組不會準道都一樣吧.. ^_^

网友:
最近入手一顆電源供應器 他有兩個EPS 12V

那這樣是代表這顆電源供應器有4組12V的意思摟?

EPS的12V 是兩個 ...
引用 网友A:

大部份的POWER其實都只有一組12V輸出,多組12V指的應該是線材,例如有些12V會有黃和黃黑色相間的線做區隔,但是它們所輸出的點還是同一點,有些做工比較講究的會個別串電感,但一般的還是以跳線取代電感...

個人覺得商業噱頭成份較大....  因為3.3V/5V也可以標示有5V1/5V2,生意人咩,不玩點文字創意怎麼生存n_133|
像早期的POWER重視5V輸出,為什麼就不會標示有多組5V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來源端是一樣的,除非接上負載不同,電壓才會因分流器有微小差異

网友:
回復  cremaker

來源端是一樣的,除非接上負載不同,電壓才會因分流器有微小差異 ...
引用 网友C:

狼大..

其實先前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新品我想是不能拆的, 那麼要如何判斷廠商灌水, 除非一般人, 很有經驗, 很多人都被矇了..

所以, 我的想法是接同樣的負載(或者不接), 也就是測試條件相同, 因為同一組的應該電壓都是一樣的, 要說不同組電壓完全一樣, 可能性應該不高吧..

這是我粗淺的想法, 我想也是一個簡單方式, 雖不是很準..

网友:
因為這樣測,線路壓降也要考慮進去,與分流器產生的壓降有累加關係,所以不一定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