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龍 NX熱水器會自動斷電

楼主(2011-03-11):
佳龍 NX熱水器買來使用3個月已自動斷電2次
進水口有加裝加壓馬達
請問圖中紅圈處那個開關是什麼用途?是無溶絲開關嗎?那個地方已跳開2次,還是漏電所引起的?

网友:
小弟如果沒猜錯,紅圈內應該是水流感應開關之類,水壓夠推動開關才送電,右邊那個黑色盒子才是無溶絲開關或漏電斷路器

网友:
有加壓馬達,水壓太大???
還是水質的問題???所以開關卡住???

网友:
紅色圈圈的零件可能是超溫保護器,其直接固定於加熱器上面,並有復位開關
,我看可能是溫度太高引起跳‘脫,建議自來水的流量調整較低一點試試
右下方圓形的,在紅燈下方的才是水流開關,

网友:
是過溫保護器沒錯,應是溫度過高跳脫了,調整適當的水量以免過溫跳脫,
或是像我目前使用的櫻花 qh-21 就可單獨調溫。
這是過溫保護器

楼主:
已解決
蓮蓬頭出水量太小導致溫度太高安全開關跳脫
謝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
請問這種熱水器應是溫度到設定值就會停止加熱,怎會溫度過高而跳機保護,還是最高溫度與跳機保護的溫度太接近,所以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餘溫阿~~雖然溫度達到之後會停止加熱,但是因為蓮蓬頭出水量太小,導致熱水無法及時排出,停留在管內的時間過長,最後導致安全開關跳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