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CR-B207VC冰箱 壓縮機不會正常運作

楼主(2011-03-11):
前陣子停電後~結果冰箱就怪怪的

壓縮機不會正常運轉,冷凍庫都退冰了..(ps:散熱風扇 & 送風扇正常)
然後我把插頭拔掉3~4hr,插電下去壓縮機就會開始運轉(作動時間約1~1.5hr)
壓縮機機體溫度最高達7X度C(用專業儀器量的),冷凍庫溫度可達(-20度C)
第一次停止作動後,過約0.5~1hr
第二次作動,作動時間約幾10~30分鐘,機體溫度沒第一次那麼高(最高約40~50度吧)
接下來就沒有第3次動作了~壓縮機都不會再運轉

1.請問是主溫控 or 化霜定時器~>掛掉嗎?  那這台這2個組件是安置在哪邊?(找不到)
(他電路盤是電子式的)
2.我有請教人說是壓縮機低壓閥有點故障,這樣會造成壓縮機的不正常作動嗎?

可否麻煩各位專業的大大為小弟解惑一下~感恩。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給專業的修,壓縮機機體溫度最高達7X度C,表示冷煤推不出去,動能轉成熱能,管路阻塞機率不小,搞這個要技術也要工具

楼主:
@@ 那可能就是高低壓閥故障了,除了換心臟外別無他法了...

网友:
電子式沒有化霜定時器,內建在IC程序內

查除霜的感溫器看看,也許是程序卡在除霜那兒

网友:
1.檢查壓縮機不運轉時是否來電?
2.基板內的壓縮機啟動繼電器是否接觸不良?

楼主:
啟動電容正常
壓縮機運轉電流好像是2.4A左右
除霜的感溫器~>這東西是在冷排附近嗎?

网友:
通常在左邊  附在冷排上方的粗胖玩意兒上

网友:
建議將壓縮機的啟動繼電器更換掉,因為你說壓縮機不運轉時 "散熱風扇 & 送風扇正常" ,這兩顆馬達與壓縮機是同步運轉的,既然這兩顆馬達有在運轉那就表示基板當時是有送電出來,也就是當時不可能是在化霜狀態,跟化霜迴路與基板無關,那跟管路堵塞和壓縮機本身故障是否有關,我覺得是有但機率很小,因為你有提到第一次插電它的 "作動時間約1~1.5hr" 且 "冷凍庫溫度可達(-20度C)" 一般壓縮機故障或管路堵塞運轉時間不太可能那麼久,溫度也不會達到-20度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散熱風扇是壓縮機有運轉才會動
至於送風扇~開冰箱門時&壓縮機運轉時會運轉~  其他時段沒太注意

网友(2011-05-27):
如果是電子式~~~要注意壓縮機的繼電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走走停停時間沒個準兒  這一種情形 我在三洋的機種時常遇到
主要原因為感溫器故障(更換) 或接觸不良 (端子 )

三洋的電子板

三洋的電子板

化霜感溫器.....上傳錯誤.........應修改為溫度感溫器

感溫器

感溫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