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tten 898D 熱風槍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1-03-11):
最近維修件都修完了, 把一些朋友的東東修一下.. 這台 Atten 898D 熱風槍的故障原因是:

1. 吹風扇正常
2. 不會加熱, 同時 LED 無任何顯示

這類產品內部架構都很類似的, 一般使用兩組電源:

1. 24V 經橋式整流後提供吹風扇使用
2. 12V(10V) 經半波整流, 提供正 5 給 MCU 使用, 正、負 5V 給運算放大器使用

也許有人會問, 熱風槍手柄用的加熱電壓呢? 和恒溫烙鐵台不同, 它是直接使用市電的(110V 或 220V AC 電壓)..

首先看一下 898D 長的怎麼樣..

▼ 附圖1, 外觀滿好看的, 這張是網路產品借的圖, 因為這台 LED 不會亮啊..

拆了之後, 看看內部又是如何, 設計的還不錯, 重要的是這個 898D 使用的電路板是玻璃纖維板, 較耐用、耐銲..

▼ 附圖2

這台已改為 110V 的了, 看一下變壓器就了解了..

▼ 附圖3

先看一下正常的部份, 即吹風扇電路, 附圖3 紅色點是變壓器 24V 及 12V 的輸入端.. 紅色框是將 24V 橋式整流後, 使用兩個電晶体及一個功率電晶体來控制風扇.. 當調整風量時, 紅色框的兩 PIN 電壓也會隨之變動, 借此來調整風量..

另外, 眼尖的人可能會發現, 怎麼這台的電容用的這麼高檔, 都用日系電容.. XD.. 其實是朋友己經改過了, 另外陶瓷電容都改成積層電容, 部份電阻也改為精密電阻..

▼ 附圖4

看一下正面圖..

1. 紅點是溫度顯示
2. 藍點是攝氏及華氏顯示
3. 綠點是顯示風量的 LED 光棒
4. 黃點是 OP AMP, 將手柄 K 熱電偶感應到的溫度, 做進一步運算, 再送給 MCU 處理, 再控制手柄內的加熱蕊
5. 棕色點是記憶用的 eeprom, 將相關設定記憶起來, 如溫度..
6. 粉紅點是調整熱風槍及 LED 顯示溫度差異用的
7. 兩個粉紅點是用來設定華氏或攝氏顯示

▼ 附圖5

先看一下背面圖..

▼ 附圖6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顆 MCU 了, 使用的是 HT46R23, 要讓 MCU 正常工作, 除了供電電壓外, 就是振盪了, 上面粉紅點就是石英振盪器, 頻率是 8MHz..

▼ 附圖7

左方紅框內是手柄內加熱蕊的加熱部份, 使用一個 TRIAC 及光耦 DIAC 來控制.. 紅框內的 VR 用來調溫, 右方藍點的 VR, 忘了嗎? 是用來調風量的..

▼ 附圖8

這顆 MCU 第 20、11 PIN 是接工作電壓, 而且電壓經量測後正常; 21 及 22 PIN 是接振盪..

要檢測是否正常, 一定要有兩個條件, 一是要有電壓, 二是這個 MCU 要有工作所需的頻率..

▼ 附圖9

這台熱風槍, 所有的工作電壓都正常, 像 MCU 所需的 5V, 及 OP AMP 所需的 +-5V..

供電電壓正常, 檢查頻率是否正常(突然想到 PCR ^_^), 由於手上沒 8MHz 的振盪器, 於是將這台 898D 上的振盪器拆到另一台正常的 858D+ 上測試, 並用示波器測量是否有波形產生, 如有則代表振盪器是好的, 問題就在 MCU 上..

附圖10 就是將表盪器接到另一台熱風槍上, 並接好測試線, 嗯, 看來正常..

▼ 附圖10

看一下示波器上的波形, 漂亮的 8MHz 輸出波形..

▼ 附圖11, 示波器上顯示的 8MHz 波形

-----

所以這次壞的應該就是那顆 MCU 了, XD, 不知可否買的到.. >_<

另外由於篇幅, 不妨參考以下相關資料..

1. <分解改裝>熱風槍 ATTEN 858D+ 由 220V 改為 110V 市電電壓
http://bbs.pigoo.com/thread-26200-1-1.html

2. 大陸買的熱風槍、焊台220v如何改為110供電?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788

3.  熱風槍手柄說明及如何更換雲母片(也就是如何更換、拆加熱蕊)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004

网友:
RESET信號有沒有檢查呢?

楼主:
RESET信號有沒有檢查呢?
引用 网友A:

還沒耶..

我再試試, 看看可不可以不要換 MCU.. XD..

THKS..

网友:
如果是MCU壞掉??哪來的程式??
基本電路檢查完!加油~~

楼主:
>_< 應該真的是 MCU 掛了..

經狼大及各位的提醒, 由於電路零件朋友有更換過零件, 所以將替換的零件檢查了一下, 果然有問題..

我是參考 MCU 的使用手冊及我的 858D+, 附圖紅點的電容應該是 0.01uF.. 但換上的是 0.1 uF..

▼ 附圖1

更換了該零件, 測試還是不行, 將全部電路都再檢查一次, 都沒問題啊, 百思不解, 飯都吃不下.. 日本又在給它大地震, down 了下來..

突然想到, 我的 858D+, 應該也是用這顆 MCU, 程式雖然不同, 但應可拿來測試一下吧.. 我真是太天才了..

於是把我的 858D+ MCU 拔下來插到這台 898D 上, 沒接手柄, 果然 LED 有顯示了, 由於沒接手柄, 所以跑 5E,

我的好友, 你的 MCU 真的掛了.. 嘿.. 嘿..

▼ 附圖2, LED 跑 5E, LED 會顯示了

-----

準備錢, 買 MCU 了.. 或再換一台.. XD..

网友:
cremaker 大 請問怎樣找到MCU程序來燒?

楼主:
cremaker 大 請問怎樣找到MCU程序來燒?
引用 网友B:

我沒找程序來燒啊..

修的那台是 898D, 我是拿我的熱風槍 858D+ 的 MCU 插上試的..

這顆 MCU 大多上保護的.. 不過據大陸訊息, 有人會破解..

我想單買這個 "帶程序" 的 MCU, 很難吧..

网友:
破解MCU程序都是天價啊!
我想應該只有原廠會有賣...但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向外零售..

网友:
MCU裡面燒了程式,大概也加密了,就算挖到同樣機型的機子,大概也沒轍。

楼主:
其實, 加密也是人為的思維, 破解不是很難的事..

套句我朋友的話: "程式加密, 說穿了, 只是在防那些不懂破解的人"..

加密也是一種成本, 在舊的加密方法被破之前, 在這方面的投資, 也不是每個人會做的..

所以.. 問題就給它一大堆..

网友:
雖待料但還是感謝大大把維修過程詳細說明
這種對岸的東西,買來就要當做無保固的東西來看...
因為光來回運費都快比再買一台還貴了

題外話,我也想把我的898a(買來就已經是110V)改220V
我這邊220V電都拉好了(為了一台空壓機,空壓機是用220V電...)
只是要改手柄很麻煩...
還是乾脆再買一台220V的898d好了...

网友:
通常~~大陸在破解MCU.....
也只不過是將訊後送進去看動作...重寫....
而且~你要破解的資料~~..
你只寄一顆IC...他們會跟你說無法解...
因為根本不知道這顆IC的用途....

而且MCU分很多種...
一種是寫入之後~~加密的方式就是燒斷讀出資料的那條控制線...
一但被燒斷...你根本無法讀出裡面的程式..想破解~~~也難囉...

如果是利用資料變數來加密..那還有可能有辦法破解...

楼主:
雖待料但還是感謝大大把維修過程詳細說明
這種對岸的東西,買來就要當做無保固的東西來看...
因為光來回運費 ...
引用 网友C:

那個 220V 的加熱蕊, 我有, 上次改 110V 換下來的..

我沒在用, 若你有需要, 送給你..

看你也在新北市.. 滿方便的..

网友:
感謝大大的好意
看220V改110V要改那麼多東西,反過來也差不多
我還是決定再買台220V的858d好了,且這次要連預熱台跟熱風槍風嘴也一起買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您精闢的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的實例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學習了.....MCU壞了修好應該成本很高吧

网友:
可以試看看改用溫度控制器作為溫控使用

网友:
現在很多所謂多功能的電子產品,都是用程式來控制操作的
一旦控制晶片或程式毀損,想修都沒的修囉...
總之就是廠商的策略...硬逼消費者直接換新的

网友:
感謝大大的好意
看220V改110V要改那麼多東西,反過來也差不多
我還是決定再買台220V的858d好了,且這次要連預 ...
引用 网友C:

220v 改 110v
110v 改  220v
只要改變壓器與發熱芯就行了吧@@?

手邊有安泰信原廠220v變壓器(初級220v次級26v、10.5v)

以及發熱芯含發熱芯不鏽鋼套管,實際使用沒幾次還算新,

如不嫌棄,自付$100運費,我再寄給您!

网友:
你說到MCU我上次也在想有些IC晶片比如果~~像我看過世Winbond的EPROM
那俗稱的暫時記憶體
裡面如果有檔案或是程式~~除非你有或是類似的燒錄軟體~~內部檔~~(要除掉內檔應該是很容易)
不然仔細想~~要在大陸網站上找到~~不一定能找的到~~
我上次有嘗試~~但有些資料還是沒找到即便是用百度~google收尋~~
有人能幫忙解讀我的問題嗎??還是也是和我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實說我看不太懂你的問題@@?
     mcu要買到其實不難,但燒錄檔就得跟開發廠商要了,
     畢竟這種東西是一個產品的菁華所在。
     至於EEPROM那些通常不是用來放程式的,
     而是放一些程式需用到的數據。
     硬體要copy 很容易,如果連燒錄檔你都能搜索的到的話,
     那這個產品大概是屬於不打算賺錢的東西。
     如果看的懂程式的話,open core 其實也有很多寶,
     可以自行捉來拼拼湊湊的,但它不保證一定能用,
     還是得自已花時間去測哦!

楼主(2011-04-12):
目前 Hanwen 已買回 MCU 更換, 測試後一切正常..

所以, 不小心 MCU 壞了的話, Atten 可以買得到, 這點給 Atten 一個 "歐肉"..

^_^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裡的高手真多,謝謝大師分享!!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恭喜 cremaker 大完修n_149|
這樣難找的 MCU 也被大大找回來,
不知要花費多少$$才可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恭喜 cremaker 大完修

呵..

那個 MCU 是 Hanwen 老弟自己和 Atten 連絡買到的, 所以可請 Hanwen 老弟說一下, 或是有需要的人, 可 PM(短消息) 給他..

^_^

网友:
恭喜 cremaker 大大,,,,,,,,,,, 完修
這樣難找的 MCU 也被大大找回來 ,  ( 要辦團購 ? )

网友:
這個也太強了

熱風槍也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