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X-PRO電源測試霸 拆解

楼主(2011-03-11):
新玩具豋場.....
上週去小溫那裏挖到的新玩具,全新品未使用過...
當然是先拆再說...至於使用....以後有的是機會....再說吧~~~
相機很爛,照的不好,請多包含....

產品名稱:X-PRO電源測試霸
產品型號:ED-AC-PLCD01
生產公司:禹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面照一張

以下為接頭照,一個20+4Pin電源接頭,一個大4P接頭,一個SATA接頭,
一個小4P接頭,一個PCI-E 6P接頭,一個ATX 4+4P接頭...

拆吧~~~正面照~~~

機版正面照

機版正面照

反過來背面也來一張~~~

機板背面照

機板背面照

整體來說,結構很簡單....
使用了一顆台灣義隆電子所生產的8bit MCU (EM78P520NL44J)
以下連結是原廠的簡介: 義隆電子EM78P520原廠簡介

另外附上EM78P520N編程指南下載連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下載來看看....
EM78P520N編程指南

网友:
借一下圖, 請教附圖紅點處的按鈕作用是? PW-ON 嗎?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RESET按鈕...
因為說明書有寫道....
"*檢測到電壓低於Min ±5%值時,LCD螢幕將顯示紅色 BUZZER響,該組電壓閃爍10SEC後停止,
問題點續閃,請按RESET消除。"
"*檢測到電壓高於Max ±5%值時, LCD螢幕將顯示紅色 BUZZER響,該組電壓閃爍10SEC後停止,
問題點續閃,請按RESET消除。"

网友:
我的 Power Supply Tester 就是缺這個功能啊..

要重測都很麻煩..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拆開來看看.....
看機板和我貼的這台是否一樣....
如果差不多,自己跑一下線路,自己焊個reset鍵上去,
記得在外殼相對應位置打個洞....

网友:
我的 Power Supply Tester 就是缺這個功能啊..

要重測都很麻煩..

THKS..
引用 网友A:

老大的是下圖這款嗎?

网友:
老大的是下圖這款嗎?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這台有改過哦, 加強了那些功能, 很好奇..

THKS..

网友B:
是的, 你這台有改過哦, 加強了那些功能, 很好奇..

THKS..
引用 网友A:

只加了PS-ON開關而已,因為這款24PIN母座要插會卡卡的,有時測得PG信號會不準
若先插在送電,或有串保護狀態下,部份POWER的IC會不正常,導致保護用的燈泡恆亮或PG信號有誤差,例如3842系列IC
所以才DIY加一顆開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 THKS.. ^_^

网友:
可以多加一些水泥電阻在各路上,提高負載

网友(2011-04-22):
這種東西的數字是很正確還是只能參考ㄋ

网友(2011-08-16):
回复 网友C:

請教 carl0804 大,

這個 Power tester 因 水泥電阻負載 有限,   所以 量出來的狀況 會不會 失真?

(即 空載  電壓 正常  負載 電壓 異常?)

网友:
因只在5V上有33歐姆負載,可能會有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