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HD-32 畫面異常(疑似油畫)

楼主(2011-03-11):
HeroSonic HD-32 畫面異常(疑似油畫)

已確定T-CON 無誤 AD板上基本電壓OK

SCANLER 對 屏線 零件檢查無異常

無思考方向 求助><"

网友:
從最簡單的屏線清潔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tony6605大這樣看不出來問題在哪...  畫面太花了

test pattern.zip (31.77 KB, 下載次數: 218)    測試畫面PPT檔

用這個檢查是RGB哪色有問題,或者全部顏色都有問題~

用放映,RGBW  有漸層的那個畫面

网友:
以畫面論定:你先按目錄鍵(不要接訊號.藍背影時)看文字訊號(OSD)是否正常.
               一般來講此台機器因該是LVDS反轉(聯碩機器很常見的故障現象)
進入服務模式就可處理了.如果不知如何進入.從T-CON著手也可以.

畫面會講話:看你如何跟他溝通而已.

网友:
以畫面論定:你先按目錄鍵(不要接訊號.藍背影時)看文字訊號(OSD)是否正常.
               一般來講此台機器 ...
引用 网友A:

最近好ㄇ?

网友(2011-04-23):
t-con連接排線有問題!!!!

网友:
t-con連接排線有問題!!!!+1

网友:
大大,,,,,,,,,t-con連接排線有問題, 清潔 OR 換一條排線試試

网友(2011-10-13):
難道是HeroSonic的通病嗎

网友:
若是T-CON試過OK就是主板問題.可能是SCALER或是程序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