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IGA K8NSC939 不能開機維修

楼主(2011-03-12):
SUNEKU 的板子
這 片最會空焊的
suneku 說 風善扇還卡住不動
有時會跑 D0 C1 FF

完修   熱機........
3各故障點. BIOS 空焊 IO 氧化 都處理

网友:
可愛大愈來愈強了......

就是快狠準

网友:
我手邊有一片Ga-k8nf-9擋f0,可能也是橋要重作囉..

网友:
跟我預估的差不多  不過可愛大很細心這點還是一樣阿~

网友:
原來~~會嗶顯卡沒接有可能是bios故障...
我遇到兩片.....終於知道了~~~~~

可愛大越來越強了~~~

网友:
.....不會吧~~~
做到這種程度....
要不是自己組中古機賣...
我看~~這維修費還真不便宜阿...

网友:
水喔~~恭喜完修.

网友:
這片我也有.....
我是用黑晶爐烤一烤就OK啦....
目前正常使用中......

另外,原廠散熱風扇很爛....建議換掉....我是換全銅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唉   我沒有土炮返修台,沒辦法做太複雜的事!

网友:
新手!!感覺大家很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又上了一課 ^^

网友:
我這也有一張S754 N社晶片的板.....也是晶片虛焊

网友:
謝謝你的「有腳空焊圖」,從沒留意到這類其實眼可見的微細空隙,圖已存起來^^

网友:
請問拆南橋要多少溫度和幾多分鐘呢??
我用了20幾分鐘不能把南橋拆下

网友:
利害利害!!

网友:
這款PLCC32 BIOS 也不好焊, 且I/O針腳很小隻,也不好處理...
大大好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