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架站的朋友們

楼主(2011-03-12):
如果有需要伺服器配備,只要我拿的到,我可以成本價給你們,我唯一可以做的
信箱:tv123698741@gmail.com

网友:
有舊款的 IBM 206 的硬碟 tray?
這台是之前向店長買的那台 server,因為沒有 tray ,要做 raid 還真棘手

楼主:
有舊款的 IBM 206 的硬碟 tray?
這台是之前向店長買的那台 server,因為沒有 tray ,要做 raid 還真棘手 ...
引用 网友A:

    你是說這種架子嗎?
請問你要買幾個,這樣我才有辦法跟你報價

网友:
主機有三個位置,但是主機板只有兩個sata (好奇怪)
所以只能裝兩顆硬碟,tray 就要兩個

楼主:
主機有三個位置,但是主機板只有兩個sata (好奇怪)
所以只能裝兩顆硬碟,tray 就要兩個 ...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機板應該是下列那一片吧!
紅圈處可以安裝SCSI模組,
安裝三個SCSI硬碟,做RAID,
如果你要使用兩個SATA硬碟,
做RAID的話,要確認是否可以,
以免買回去後,沒辦法使用

网友:
沒錯,是這片主機板,
印象中是有這個插槽,但並無您說的SCSI模組,
SATA 是南橋下方的的兩個接頭,
能否用SATA 來做 RAID 需進一步確認,
坦白講,這台缺件有 HD TRAY, 電容也爆了(電源和主板都有),
ECC RAM 只有兩隻共512 MB 效率太低,
所以一直無法上線,離題了...

楼主:
SCSI模組,可以自己買來安裝(原廠的),
這台伺服器,在以前好像蠻熱門的,
因為他的主機板賣出了不少片,
聽你的語氣,似乎你也有架設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