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雜牌電視沒影像沒聲音怎麼修?

楼主(2011-03-12):
大家好,我是維修新手

想請問各位大大,

如果雜牌電視開機時有電源的小紅燈,但沒聲音沒影像,你們會從那開始檢查?能否請大大在圖片上做記號給我。
該如何維修?
謝謝指教

附上機板圖片

网友:
建議將圖面上左半邊全面補焊,用久了都會出現錫裂現象

网友:
你給的資訊太少了,比如說:遙控開機不能開時電視前面按鍵是否也不能開?
壓遙控開機時是否有聽到繼電器啟動聲?  水平晶體C極是否有DC 140 V左右電壓(基板中間部分散熱片上的那一顆晶體)?

楼主:
客人的遙控器說已經壞掉,只按電視下的開機鍵時沒有開機啟動聲,開機鍵的旁邊有個小紅燈是亮著的。
水平晶體是在那個中間很長的鐵片上嗎?如果是那個上面,有2個3腳晶片耶?2個都要檢查嗎? 2 個都應該是140v 左右嗎?
我會先試試全部都補焊先。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錯了,應該是最底下靠近FBT旁的散熱片上的晶體

檢查按鍵是否壞掉,我看直接換掉好了(每一顆都要換)

网友:
開機無影無聲..

先從電源部份著手!!
看樣子好像沒有啟動的繼電器,那就是電晶體啟動了...
還有相關的開關,要量一下是否失效...

看電源是否有正常的送達各個工作零件再來判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先換按鍵豆仔n_134|

网友:
1 水平晶體是否短路
2 測量紅框內電容器是否容量不足
3 測量紅框內二極体輸出電壓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