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一片29160 SCSI 卡[已結束]

楼主(2011-03-12):
大家晚安︰
請問大家手上有無29160 SCSI卡?這張卡要裝在32bit PCI使用,但是我看過的29160 SCSI卡有兩種,一種是32/64 bit兩用,一種是64bit專用,我需要的是32/64 bit兩用這一種。
有這片卡的朋友請發短消息給我,內容請附上該卡的型號及欲出售的價格(含運費)。

感謝!

网友:
我看一下 ^^

网友:
W 大 剛剛去 倉庫找的 你看 合不合你味口

如果是 論壇要用的   "贊助唷"

如果是私人用的在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75-1-1.html

請問 ASC-29160LP可以裝在32bit PCI插座及裝在Windows 2003上嗎?

請問你有兩片嗎(我想留一下備用)?含運費的費用總共是多少?
如果合用的話,我用買的即可,不用贊助。

网友:
64-bit PCI (32-bit compatible)  64 Bit 跟 32 bit 可合用

W大 基本上 圖中 小片這片 沒有 價格了   我看到露天 有人在賣 150元
= = 我跟你收 150    會不會太無聊了
以下是他的規格 :
如果合用 就拿去吧   你在 pm 給我 我在寄給你    請笑納  不要客氣
Description:
Adaptec SCSI Card 29160LP conforms to the MD2 specification, optimal for thin rack-mount server environments. It includes a 68- pin VHDCI external connector for connections with LVD peripherals. This card provides an easy cable connection and a second, regular-height bracket. The 29160LP supports a full range of operating systems and enables the fastest possible data transfer rates to help meet the demands of e-commerce engines, web servers, and databases.

Features:
160 MByte/sec performance
Seamless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protects legacy devices
Industry-leading compatibility, reliability
CRC (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ing) improves data integrity
Domain Validation intelligently verifies system configuration for improved reliability
64 bit PCI-to-Ultra160 SCSI Card
Maximum Ultra160 SCSI performance for thin rackmount servers

Specifications:

Product Details
Product Description  Maximum Ultra160 SCSI performance for thin rackmount servers
Customer Needs  High performance, low profile form factor
System Environment  Rack-mount servers
Data Transfer Rate  Up to 160 MB/sec
External Connectors  One 68-pin VHDCI for LVD SCSI devices
Internal Connectors  One 68-pin for LVD SCSI
Bus Type  64-bit PCI (32-bit compatible)    <---------------------------
System Requirements  Intel PC or equivalent
Available PCI 2.1 compliant slot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pecifications
Board Dimensions  2.55" x 6.60" Kit includes regular bracket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MIL-SPEC)  987,355.8 hours
Supported Operating Systems
Supported Operating Systems  Microsoft MS-DOS 6.x
Microsoft Windows 3.10
Microsoft Windows for Workgroups 3.11
Microsoft Windows 95
Microsoft Windows 95a
Microsoft Windows 95b
Microsoft Windows 95c
Microsoft Windows 98
Microsoft Windows 98 Second Edition
Microsoft Windows Millennium Edition
Microsoft Windows NT 4.0
Microsoft Windows NT 4.0 Server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Microsoft 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Microsoft Windows XP
IBM OS/2 Warp Client 3.0
IBM OS/2 Warp Client 4.0
IBM OS/2 Warp Server 3.0
IBM OS/2 Warp Server 4.0
Novell NetWare 3.2
Novell NetWare 4.20
Novell NetWare 5.0
SCO Openserver 5.05
SCO UnixWare 2.10
SCO UnixWare 2.11
SCO UnixWare 7.01
SCO UnixWare 7.10
Sun Solaris 7
Sun Solaris 8

网友:
小片這片的照片很有趣!!!

网友:
W大 我剛好有兩片 不過 一片目前在 Server 上 服役  接著 磁帶機  所以 只能共獻 一片
這 東西 應該不容易壞  我有一張    AHA 2940UW  用 10年了 目前還在 服役中

楼主:
你好︰那就買一片就好,請發短消息給我你的匯款帳號,我請人匯款給你。謝謝你!

网友:
小弟也有一片ASC-29160LP沒有測試好壞
如果需要PM我地址  我寄給你  贊助論壇

网友:
AHA-2940....好熟悉的名字啊.....
啊~~~
之前丟垃圾時丟給W大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940等級比較低,剛好讓我想起還有一台SCSI介面的MO,有了那片2940後就拿去給MO用了,29160的的等級比較高,拿來裝硬碟比較適合。

网友:
29160LP的卡只支援MS系統的哦,其他的口能會有問題哦
要注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3樓就有說過是要用在Windows 2003,不過,29160LP只能用MS系統?真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說是自己要抓 driver..

用 Google 關鍵字 "linux 29160LP" 就可找到相關的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SCSI卡用過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好像也沒遇過只能用MS的SCSI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些小廠的連 Driver 都沒有.. XD..

APAPTEC 一般主流產品 LINUX 核心都會技援, 由於是在核心內支核, 所以每個核心支援程度都有所不同..

另外原廠的 Driver 有 Linux 的核心, 支援的程度一般會更佳..

就好像在 Linux 下使用顯示卡, 不管是 ATI(AMD) 或是 NVIDIA 的, 很少人會用內定的 Driver 就是這個道理..

^_^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沒說清楚
因W大有在玩其他的os,所以建議你注意

不是不行用
29160LP在MS下粉好用
LINUX 不建議用,(原廠建議的)
所以最是用29160比較好
29160 32/64都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拿到29160LP後會裝在CentOS看看是否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W大試完通知一下
CentOS支不支援,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
AHA 跟 Adaptec  會要 驅動  應該很少吧   好卡 很多都有支援  不需要  特別 驅動

  ** 除非 你灌的 OS 是 非常老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