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CD 燈管測試器使用

楼主(2011-03-13):
在修理 LCD 螢幕時, 有時要檢測燈管.. 例如螢幕不亮時, 到底是高壓點燈線路、燈管還是 AD 出問題, 這時使用 LCD 燈管測試器來測試就很方便了..

一般這類檢測工具:

1. 大多使用 12V 直流, 由變壓器(適配器)提供電壓(大多另購, 不含在內)
2. 提供可同時測試兩個燈管
3. 提供幾個小口、大口、小轉大.. 等轉接器, 當然也提供使用鱷魚夾(這是大多產品的方式)的方式
4. 可測試不同長度的燈管(最大限制請參考產品使用說明)

首先來看看我的這台..

1. 綠色是測試主体, 兩端一端是接 12V DC 的接頭, 另一端則有兩組由鱷魚夾組成的接線.. 由於輸出電壓滿高的, 同時怕短路, 我把黑色鱷魚夾接線剪短
2. 兩個紅點是小口接頭, 另一端看得出來, 是直接使用鱷魚夾的
3. 粉紅點是大口用的, 也是直接使用鱷魚夾
4. 藍點是小口轉大口

▼ 附圖1

看一下測試主体的鱷魚夾(兩組)這個部份

▼ 附圖2

另一端, 用來接 12V DC..

▼ 附圖3

附圖是小口轉大口的接線, 由於目前我沒這類燈管, 只秀出接線圖, 沒燈管可測.. XD

▼ 附圖4

使用鱷魚夾來測掃描器內部的燈管..

▼ 附圖5

測試一支 15吋 大口的燈管, 先接上大口轉接線, 再接上鱷魚夾

▼ 附圖6

點亮這支燈管(右方), 由圖可看出, 這時同時測試兩支燈管..

▼ 附圖7

-----

另外, 測試時一定要注意, 由於電壓很高, 要頭腦清晰, 不要想不該想的事(像 18 禁), 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_^

介紹完畢, 有問題或想補充的, 請大家不吝指教..

THKS..

网友:
老闆有賣上面↑↑ LCD 燈管測試器嗎? 幫我報個價,感恩!

楼主:
老闆有賣上面↑↑ LCD 燈管測試器嗎? 幫我報個價,感恩!
引用 网友A:

老板, 我沒在賣東西的, 所以東西你要自己找..

這個東東不難找的..

网友:
我之前向D大購買一樣的產品,,想請問一下,
DC12V,它的規格如何?安培不用管嗎?因為我怕買錯了,還有插孔的大小,所以現在我只有點燈器,
而無法點燈,另外,請問一下,可以直接在螢幕內點燈嗎?而不用拿出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 LCD 燈管電壓很高, 但電流不大的, 所以..

我是使用 1 安培的適配器..

在 LCD 內部測試, 當然可以啊, 接上 LCD 的接頭就可以了..

THKS..

楼主:
忘了說適配器的孔徑大小..

那是很普通、常見的規格, 直徑我真的不佑道..

一般適配器(內部使用交換式電源), 都可配不同大小的母座, 所以你可帶著你的這台, 買時現場配一下..

网友:
謝謝,我知道了

网友:
省電燈泡的燈管,有人稱熱陰極管
它也是用1000V左右的電壓來點亮
不曉得可不可以改裝一下,用來做本文中的用途

楼主:
省電燈泡的燈管,有人稱熱陰極管
它也是用1000V左右的電壓來點亮
不曉得可不可以改裝一下,用來做本文中的用 ...
引用 网友C:

以前記得有人討論過, 兩者之間是不可替換的, 內裝的氣体不太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驅動盒 電壓12V 可以接兩個燈 價錢160元 新竹NOVA 旁邊一洋電子有賣,双燈管拆賣貨 100元一枝..

网友:
比較想知道被這種高壓電到有多痛?

网友D:
真的電壓很高.上次拆修一台.沒注意.手臂碰到.腦裡只浮現一個髒字n_0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電壓很高.上次拆修一台.沒注意.手臂碰到.腦裡只浮現一個髒字

電流要是再強一些, 那就更好 "玩" 了..

网友:
文星大好像也有研發一款點燈器,可以點到900mm

网友(2011-05-04):
有一次我被電了,有一個點變白了,過了一個月才好,所以要小心。

网友:
感謝分享~~
因為電壓高所以我還不太敢碰LCD
暫時還是先看各高手施展功夫囉

网友:
想買測試器來玩玩看^^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最近我也被電到了。刺刺的,也還好。跟110的相比,我會選這個!!
(可能我的手指板比較厚,所以還好。其他人可能皮薄了點,反應會稍大(有白點)。)

网友(2011-06-27):
我手指皮比較薄  被電到是黃白點  還帶焦味

网友:
dc頭的插頭是5.25*2.5mm外徑,要用多少的變壓器,就要看你的負載,不過一般這一組頂多點到22吋

网友:
很實用的工具
製作難度也不高
謝謝分享